玉兔2+好盈30A+朗宇610KV電機不同步問題

楼主(2013-09-13):
我之前燒了電機, 安全起見, 我換了個新電機, 還有新電調, 但之後, 就出現了電機不同步的問題...
新的電機, 它的油門曲線/ 油門校正, 好像不一樣.
是不是換了電調, 也要為飛機重新做油門校正?
還是我做錯了什麼東西?
請老鳥指教.
發上視頻, 具體點嘛.

楼主:
想不到自己坐沙發.
問題解決了, 果然是油門校正.
還有問題:
第一次起飛4軸, 要注意什麼? 還是要做什麼測試, 才能試飛嗎?
請指教.

网友A:
要多做点检查哟.........最重要的一点是找个空旷没人点的地方

网友B:
好吧,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飞的时候不要高于建筑物以上,不然你会很倒霉的!

网友C:
换控和换电调必须重新校准油门行程

楼主:
感謝各位
我必會找空曠無人的地方
試飞后回來報告

网友D:
油门重新矫正,腿架不平也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