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LRS-MWC一体化接收机操场小测 自制Y4

楼主(2013-09-13):
小转两圈,来视频

网友:
在科大拍的呀!

网友:
盖楼 盖的高高的

网友A:
自制lrs是不是快赶上切糕的价格了,如果2.4g转发的话

网友B:
不用O圈 用尼龙扎带 有什么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制lrs是不是快赶上切糕的价格了,如果2.4g转发的话

某宝搜openlrs可见成本,我只是拿来测试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O圈 用尼龙扎带 有什么好处?

没啥好处。。就是省事 空载问题不大。

网友C:
扎带直接穿过电机? 还是下面有个桨保护器? 扎带要粗的才行,我是把桨放下面 桨保护器放上面 然后扎带伺候

网友D:
之前还对openlrs廉价抱有期望,百来块钱能搞定,后来才发现廉价个鸡毛。。。。。当初就是打着“廉价”的噱头吸引眼球而已。

网友:
降落等于炸机

网友:
百来块应该够买对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还对openlrs廉价抱有期望,百来块钱能搞定,后来才发现廉价个鸡毛。。。。。当初就是打着“廉价”的噱头 ...

多少算廉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扎带直接穿过电机? 还是下面有个桨保护器? 扎带要粗的才行,我是把桨放下面 桨保护器放上面 然后扎带伺候 ...

直接穿电机,我把电机轴截短了,不够空间在上面再压个浆保。

网友(2014-01-10):
我买了一套就是 没有写详细的说明

网友:
如果稳定还是可以的

网友(2014-12-03):
引用 网友D:
之前还对openlrs廉价抱有期望,百来块钱能搞定,后来才发现廉价个鸡毛。。。。。当初就是打着“廉价”的噱 ...

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