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50A VS ZTW45A 终极争霸!★★★

楼主(2013-09-13):
                                                                                                    花牌50A    LX系列50A ESC
                                    恒电流50A
                                    最大电流:70A 10秒
                                    输入电压:2-6锂电或6-16镍氢/镍镉电池
                                    商务英语:是的,开关BEC
                                    输出:5.5v/4a BEC
                                    PWM:8-16千赫
                                    最大转速:2极无刷电机的24万的rpm包
                                    PCB板尺寸:25mm×45mm
                                    重量:50g     设置卡设定!
                                   (价格185+设置卡35+220元)
———————————————————————————————华丽的分割线———————————————————————————————

         ZTW45A

                1.规格   1 输出电流:持续电流 45A ,瞬间电流 65A 可持续10秒
                              2 输入电源:5-18节镍氢/镍镉电池或者2-6节锂电池
                              3 重量 :58克
                              4 BEC输出 :5.0V,5.5V,6.0V (可调)/5A
                              5 尺寸 :30*56*11mm(长*宽*高)

                 2.特征  1 .功率输出元器件(MOSFET)选用新一代的制作工艺,发热低,瞬间承受电流大,可靠性高
                              2 高转速支持:支持目前市面所见绝大部分工业化生产之高转速无刷电机
                              3 二级子目录菜单设置,操作更加简单方便。
                              4 BEC三档可调电压 (5.0V ,5.5V,6.0V),给您的舵机提供更强劲精准的动力。
                              5 SBEC电路芯片选用的是大功率同步整流方案---带(负载)舵机可持续输出电流5A.该芯片有过热保护,过载保护,过流保护.
                              6 最新直升机定速功能,电调能够在马达负载改变的情况下通过油门补偿来维持转速不变
                              7 多档的马达启动力度和可调马达进角,可实现完美的启动效果
                              8 超平稳与精确的油门线性。
                              9 安全通电功能:接通电源时无论遥控器的油门拉杆在任何位置均不会立即启动电机,防止电机突然旋转。
                              10 遥控信号丢失保护。
                              11 超温保护,当电调温度超过110℃时自动降低输出功率,低于100℃时功率输出恢复。
                              12 可用直观,操作简单的LED数字指示编程卡编程

                              (价格150+LED编程卡50=200元)

                             (不要觉得字数上我偏袒ZTW歧视花牌50A  只不过花牌的参数确实只给了这么少 而且还是英文的还得现翻译.....)

-------------------------切--------------------入------------------正----------------------题-------------------------------------

                            虽然450电调上可能大家还是用的铂金40A的多!而是也支持6S!6V3A输出也还可以!但是看到好多帖子都说3ABEC也就是刚刚                     够215自己用的!自己又不喜欢另***个UBEC!感觉小J也没必要!于是~搜了下!搜到两个不错的450电调!新版的花牌50A和新新新版ZTW的45A 都不错!看了看花牌50的参数  5.5V4A的输出  还不错,关键是有部分魔友说花牌50A定速真心不错什么的~谁用谁知道什么的!看样子好像真的不错的样子!但是又觉得215比较费电,就又看了看ZTW的   哇塞!6V5A的输出!很强大~有木有!呵呵!顿时纠结了!(注:我的是215+525)选哪个更好呢~
                                                                                                    .                           哈哈~下面就是大家最爱的互动环节!尽情的畅所欲言吧!

网友:
我想知道GECKO45A的实际表现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翻译软件啊?BEC商务英语?哈哈

网友B:
稳定就用铂金,反正450大部分都是新手飞的,对定速也不是很有感念,一般只是要求故障少,能飞就行。进价玩家可以选择花牌,定速谁用谁知道。中特威  我都装固定翼上,便宜,至于性能怎么样,没装过直机飞过,不好评论。。

网友C:
来凑热闹看看

网友D:
中特威的5A BEC是绝对有虚标成分的,实际好盈铂金60A(4A BEC)和中特威65A(5A BEC)我都在同一架飞机上用过,中特威的带舵能力绝对不如好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稳定就用铂金,反正450大部分都是新手飞的,对定速也不是很有感念,一般只是要求故障少,能飞就行。 ...

同样,手上好几个中特威和好盈电调飞固定翼,感觉老版黑皮的中特威比现在的还好用一点,再讲具体一点就是黑皮中特威起动电机的声音柔和一些,现在B版的卡卡声音很大,把起动力度调到最小还是很明显,其他方便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特威的5A BEC是绝对有虚标成分的,实际好盈铂金60A(4A BEC)和中特威65A(5A BEC)我都在同一架飞机上用 ...

我也认为好盈还是要实在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翻译软件啊?BEC商务英语?哈哈

额...直接百度翻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定就用铂金,反正450大部分都是新手飞的,对定速也不是很有感念,一般只是要求故障少,能飞就行。 ...

恩~我现在用的就是铂金!想着升级那,花牌50都说不错!ZTW的45好像很少有人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凑热闹看看

你用的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LV50 飘过

用定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特威的5A BEC是绝对有虚标成分的,实际好盈铂金60A(4A BEC)和中特威65A(5A BEC)我都在同一架飞机上用 ...

5A可能确实有点嘘标!花牌的带舵咋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特威的缓启动做得挺好的,谁用谁知道

花牌咋样?

网友G:
拆看看看BEC芯片型号,网上查查Datasheet就知道有没有虚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拆看看看BEC芯片型号,网上查查Datasheet就知道有没有虚标了

嗯嗯!不错!你买个45A试试吧!我买花牌!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中特威的缓启动做得挺好的,谁用谁知道

同问,花牌50A的缓启动咋样?

我现在手里就一个天空的20A(好盈代工,可能是20A天行者)用在250上,那个超柔和启动很舒服;而另一架天龙的30A就几乎没有换启动,怎么设也不行;而飞越的60A缓启动也不行,即使设到超柔和,启动还是冲;现在定了一只花牌50A,不知道换启动如何,有用过的XD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