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35 舵机延长线问题

楼主(2013-09-13):
我的苏35用的是2个100安好赢铂金电调 电调与接收机的连接线比较粗 比苏35用的标配舵机线明显粗
我用Y线将2个电调并联插到接收机 我的Y线是苏34上拆下来的 和苏35标配的舵机线一样粗
有点担心Y线承受不了较大的电流  那就麻烦了
有没有必要去弄一个比较粗的Y线呢
电调对接收机输送的电流一般有多大

网友:
不用担心 ,没问题的!

网友A:
那个线电流很小,我也飞SU35,现在正在努力装机中,有问题可以交流哦,我是但心电调输出到电机的延长线,我有16号线,也担心太细,昨天油门全满试了30秒,耳朵都快聋了,那线温热,还好,不烫,可以用

网友A:
什么Y线舵机线太细,完全是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Y线舵机线太细,完全是多余

阁下惜字如金 表达不怎么清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阁下惜字如金 表达不怎么清楚啊

我的意思是说舵机哪些线你不用担心粗细,电流非常的小的

网友B:
两个电调和涵道分别和接收设定油门行程,然后再接Y线。这样推力就差不多了。小舵机电流很小~忽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调和涵道分别和接收设定油门行程,然后再接Y线。这样推力就差不多了。小舵机电流很小~忽视

我感觉接好丫线后同时设定油门行程推力会更一致
看来我只是想当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接好丫线后同时设定油门行程推力会更一致
看来我只是想当然了

连接电调的Y线,其中一条粉叉线是要剪短中间那根电源线的哦,只留信号线啊:)

网友:
这个没问题的 舵机线都不用担心 才几A的小电流 电调信号线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线电流很小,我也飞SU35,现在正在努力装机中,有问题可以交流哦,我是但心电调输出到电机的延长线,我 ...

兄弟。我su35也刚装好。原厂动力 。请问你测推力了吗?我飞机垂直拿起,满油门!飞机还往下掉,没有一点像上的趋势。担心动力不够!

网友:
用原厂动力的话,是2300KV的电机配6S 的电池,最后配60A以上的电调比较不会热,如果这样搭配的话,是没问题的,飞机往下掉是没事,如果手拿住就能向上那个动力是非常足了,我一般都不测推力,就拿手上,或放地上全油门感觉一下就知道差不多能飞不能飞了

网友:
多余的问题,完全没必要担心

网友:
完全不用担心 ,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