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翼70级 342 配 DLE20RA 小改后完美装入

楼主(2013-09-13):
大飞机不好带,现在飞小飞机了 70级的级别对于我来说正好合适,我个人觉得甲醇机不好调试 而且甲醇毒性大,还是决定上汽油机,但是70级别的飞机上20cc汽油机防火墙都长了需要对防火墙进行处理。就目前来说,70级安装20cc汽油机一般采用的方式是锯短防火墙后在粘接,和中心打化油器通过孔,让化油器伸入防火墙后,这样各有优点。 但是我的发动机是后排气 就无法打孔了  只有采用锯短防火墙的方式安装。

这个就是锯短防火墙后在粘接的安装方式,优点就不说了 都知道 这种方式可以使发动机完美安装,但是缺点也明显,那就是防火墙锯短后在粘接强度收到影响。还有粘接的精度决定以后飞机的性能,这里粘接有个小窍门,我们在锯断防火墙前 先用卡尺或者专用划规将要锯断的线画出来。就沿着边框划这样就能保证4脚与原来的4个角位置对称,这时再来锯断。粘接时前面先用502粘接一块角片(等腰三角形的小木条)用它来给新位置的防火墙定位,这样就能保证很好的安装精度了 ,在胶水选择方面也没必要选择名牌 当然有钱选择 ZAP  3M的环氧AB胶这样最好,如果预算比较紧张,就直接选用市面上有的AB胶,前提是要正品,这里胶买回来了不是自己熟悉的要先做胶衣粘接实验,就是先少量调和胶水用和防火墙材质差不对的报废层板(锯下来的边角料就可以)做粘接实验,只要粘接上去完全干结后没有分层,白边,用大力拉不开就OK ,粘接好后在四周扭几颗螺丝作为2次固定。

防火墙背后用木条顶住加固

油箱侧位固定 留下足够的空间安装油门舵机

完成后的效果,这里建议先装上桨罩再来打头罩的固定孔,可以非常完美的安装

尾部双舵机配平

整体效果
到这里就装机结束了寻找良成吉日 首飞

楼主:
沙发是自己的  这里说下加强  初期首飞前加强只针对防火墙和第一  第二隔框   等飞了10起落左右就寻找开胶的位置粘接就好了

网友:
早日上视频

网友:
引擎罩真是漂亮呀!

网友:
70级是多大呀

网友:
这个对我来说已经很大了。

网友:
這飛機我喜歡!還用上汽油機器,爽!

网友:
路过帮顶!!!

                                —— 拿什么武器抢劫是一门大学问,开始我用刀,做了五年牢,出来后,我用枪,被判了十年。后来,我举起了镰刀和锤子……前面15年就算党龄了!

网友:
电动版改的?   不要把飞机震碎了!!

网友A:
坐等,新款20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新款20使用寿命

新款20cc的汽油机和老款的差不多。保守估计能使用2~3年且新款的个人感觉散热比老款的好很多目前发动机刚刚磨车完毕线性等都没有出来,飞起来感觉没有20cc老款的好,老款的磨合2小时 基本线性就出来了 并且发动机运行十分稳定。新款的目前我觉得他的优势在于F3A装机相对容易不用挖机头罩,声音比老款的好听些。  而老款的有点在于价格便宜,线性方面有中速。

楼主:
这个飞机首飞完毕,首飞时发现问题为防火墙的下拉角度不够,通过增加垫片解决,目前发动机调试还不是很完美,操作性能不是很爽,等发动机飞过50个起落后在细调那个时候希望线性能有老款的那么完美(老款的调整线性后可以非常均匀的加速,线性非常柔和且处理迅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款20cc的汽油机和老款的差不多。保守估计能使用2~3年且新款的个人感觉散热比老款的好很多目前发动机刚刚 ...

我买了6台老款。均在使用35小时以内坏掉,返回娘家,不过新款确实很适合3A,相当完美。始终纠结还用不用DLE20.这个级别   的确诱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6台老款。均在使用35小时以内坏掉,返回娘家,不过新款确实很适合3A,相当完美。始终纠结还用不用D ...

DLE 20老款我和我同事各买了一台,他的目前飞了 上百起落没有任何问题且出力 线性很好,我的就悲剧了,前后一共换了2次配件,但出力还是很好,现在还在使用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DLE 20老款我和我同事各买了一台,他的目前飞了 上百起落没有任何问题且出力 线性很好,我的就悲剧了,前 ...

对,换配件之后出力还不错。总体来说这机器只是个别部件不怎么样,缸体密闭性  线性都不错,

网友(2013-10-17):
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去炸了它吧

网友B(2016-08-15):
看了楼主的改装很是漂亮,但是有两个问题:1.楼主锯短防火墙是因为防火墙面积小,dle20安装架大装不下还是为了装机头罩为了美观才锯短呢?
2.这款70级改装20cc后,飞行时飞机强度够不够?

3.这款70级改装20cc后感觉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网友:
嘘......小声点,这里不是说这话的地方,虽然有同感还是不说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楼主的改装很是漂亮,但是有两个问题:1.楼主锯短防火墙是因为防火墙面积小,dle20安装架大装不下 ...

1  锯短防火墙是为了美观和重心位置才弄的!!!20CC发动机重量偏大。如果不修改防火墙重心就太靠前了,还有就是美观,锯短之后头罩正好能够完美安装!!!
2  70级改装20CC汽油机强度完全够用,至少我吊机和做螺旋滚转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楼主的改装很是漂亮,但是有两个问题:1.楼主锯短防火墙是因为防火墙面积小,dle20安装架大装不下 ...

3  70级改20CC汽油机最不好的地方就是动力太暴力了,基本中油门就能垂直爬升,吊机基本就是1/3油门,飞起来就跟火箭一样,速度太快。降落时由于飞机轻,所以显得怠速很大,逆风都会飘很长的距离

另外一个不算问题的问题,这种超配适合技术很高的人。因为飞机轻,怠速在发动机的境界点,容易怠速熄火(飞了3年遇见一次)所以要求飞手具备很强的飞行经验!!

网友B:
引用 楼主:
3  70级改20CC汽油机最不好的地方就是动力太暴力了,基本中油门就能垂直爬升,吊机基本就是1/3油门,飞起 ...

这样说来,70级装20cc还算是比较完美的,飞机是越轻越好飞的,楼主用的什么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3  70级改20CC汽油机最不好的地方就是动力太暴力了,基本中油门就能垂直爬升,吊机基本就是1/3油门,飞起 ...

楼主用的什么舵机,飞行重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说来,70级装20cc还算是比较完美的,飞机是越轻越好飞的,楼主用的什么舵机?

这个最早用的是春天的舵机,后来换成JR的了!!其中平尾用的是中型舵机,其他的都用的是标准舵机!!  中型舵机型号忘记了,标准舵机是JR579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最早用的是春天的舵机,后来换成JR的了!!其中平尾用的是中型舵机,其他的都用的是标准舵机!!  中 ...

嗯,好的,谢谢楼主。请问这款整机飞行重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好的,谢谢楼主。请问这款整机飞行重量是多少?

飞行重量我没有称过  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行重量我没有称过  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