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铂金100安电调烧掉了

楼主(2013-09-13):
将电调接上电 再接上
电机
和接收机准备接通 但接头要处理下 也就是说电调没信号 电调嘟嘟嘟的叫 每隔几秒叫一下
没太在意 在处理电调和接收机的线头 过了几分钟 其中一个电调 哧 哧 哧 冒烟了 妈的 烧掉了 岂有此理 新电调啊 另一个没烧
我是双电调给苏35电机供电
怎么办 扔掉可惜啊

网友A:
先把电调接电,然后再带电连接电机的香蕉头,最后带电处理信号线的接头,这操作顺序实在无敌了。
楼主你其实应该很庆幸,只是电调烧了,不是你人受伤。

楼主:
先接好电机的 然后再接接收机 这样接应该没问题啊 接收机没接上大不了没有信号 不至于烧坏电调

楼主:
我知道了 可能是电调一年没用 部件氧化了

网友B:
返厂修吧!!
我的飞着就冒烟了!
通过商家返厂1个月了还没修回来!
直接找厂家售后修快,说是5天就行!

网友C:
好电调可惜

网友D:
返厂修吧。

楼主:
哎 自以为很好的电调怎么会这样呢 搞得有心理阴影了 天上飞千万不要这样 下午打算快递到厂家
售后态度挺好 期待好消息

网友E:
电调没收信号是没输出的,操作没问题

网友F:
返厂修 找好赢处理

网友G(2014-05-08):
操作失误??

网友H:
我始终没看懂楼主的操作顺序
正确的顺序是 电调的三个输出端先接上电机 然后信号线(长得像舵机线的)接到接收机对应通道上(我的是3通道 主意别插翻了) 然后开控 再给电调上电
这个时候 接上电后 电机会响 然后接收机会进入对频模式 顺利的话 对好频 就会听到电机响应电池芯数的滴滴滴声 不顺利的话 会挺到 连续的 稳定的滴 滴 声 对不上可以重新再对一下

网友I:
返厂可以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