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多旋翼飞行器前进时逐渐掉高的疑问

楼主(2013-09-13):
飞过好几个飞控,前进,后退,或者左右侧飞不调整油门都会逐渐掉高,因为手动调整油门不能很细腻,是否飞控厂家可以改进算法,在飞行过程中,自动调整油门,保持当前高度?

网友:
油门不能直接控制的naza也这样的,急进下降,急停上升,估计算法难度很大。naza是气压计定高,油门不能直接控制,油门通道在中位就定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7590
lz用哪些飞控有此现象,能否说一下。

楼主:
KK,玉兔,哪吒,X4,XA的-P,还有飞宇的屌丝,都这样。还有悟空

网友A:
MWC开到定高,低速飞行不会掉高。高速的话,会掉,停下来之后,就会回原来高度。

下一版本的MWC会集成油门自动补偿功能,根据飞行器的倾角自动加大油门。

网友:
要保证速度,还要保证高度,确实蛋疼
前提是动力充沛

网友:
目前大多数飞空基本都这样

网友:
要么定高,要么上高动力,推一点,速度很快的

网友:
初高中物理的受力分析可以解释原因,的确很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MWC开到定高,低速飞行不会掉高。高速的话,会掉,停下来之后,就会回原来高度。

下一版本的MWC会集成油 ...

希望其他飞控也能有这个功能。

网友B:
可以设置油门混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设置油门混控啊。

嗯,这个我也想试试,不过估计得慢慢摸索,还得找架便宜的飞机这么测试,现在的是舍不得。前进角度越大,相对油门行程越高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这个我也想试试,不过估计得慢慢摸索,还得找架便宜的飞机这么测试,现在的是舍不得。前进角度越大, ...

对,设置升降和副翼对油门的混控。至少比不设置高度保持的好点。

网友:
用SUPERX感觉还好,大载重大动作肯定掉高,升力被分配出去了

网友:
加一对机翼,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四旋翼玩过高速机动的人大多知道,从静止,四旋翼大幅向前倾斜往前飞,是要加油门补偿高度的,但高速运动中急刹车的时候,四旋翼大幅向后倾斜,这时油门必须减,否则四旋翼就会往上翘。

因此,没有多方向的空速管,单单用软件补偿这个定高损失是很难的,因为这并不是简单的根据桨平面和水平面的倾角就能确定油门补偿的。

网友:
楼主有考虑过动力富裕量不足滴可能嘛

网友C:
用混控是最理想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混控是最理想的选择

恩,抽时间设置下联动。我这个遥控器说明书都没看过呢,怎么设置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设置升降和副翼对油门的混控。至少比不设置高度保持的好点。

如果飞控处于定高模式,混控会造成定高的高度不断增加。就算停下来之后,悬停高度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