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死了,换来换去,炸机几率大增,不一定对,上个贴子讨论

楼主(2013-09-13):
海盗3.01MWC2.2的转换:
1、天七的遥控设置:遥控器遥杆模式:海盗为1MWC2MWC,在K2上利用混控编程12设成3段开关,海盗在K2K3上利用混控编程设置成6种飞行模式切换。
2、接收机上:海盗 pitch ,roll ,thr,yaw    MWC  roll,pitch,thr,yaw
3、校准:海盗遥控量不校会响 水平的翻转 罗盘, MWC 水平和罗盘
4pde.jar arduino编程软件的lib中要调换一下
5、刷写时间:海盗23分,MWC 半分
6、信号输入口:海盗 前左2 前右5 后臂3舵机7MWC 前左6 前右5,尾臂3 舵机2
7GPS都安在串口2,但MWC默认是115200,但也认57600,海盗是57600,不认115200
83DR都可以接在串口0,都使用115200
9、起飞时都用自稳模式或手动模式,海盗定点或悬停状态要降落,一定要记得切回自稳。
换固件前最好不安桨,避免桨在初始状态下转动

测试一段时间:上面写的好多都不对!!!!

昨天炸机,高空百米炸机,具体原因不明:
现象是,飞行器在200米高空,晚上,只有LED,看不太清姿态,突然PC地面站嘟嚷了一串英文,虽然不明白,但根据地面经验,这是数传连接中断的表现,动控油门下降,也忘了当时是不是在定点状态了,反正看不到飞行器有下降趋势,这时是否变模式了记不住了,但心里记得一条,一定要控在自稳状态,所以这时无论动没动控,是一定恢复到了自稳状态,还是下拉油门,一会,飞行器估计是在100米左右了,但看到它在天上不断修正姿态呢,因为LED一亮一灭的,再下降,估计有50米左右,看到它不断在翻转,抬油门想让它飞起来,没效果,仍然狂翻,直到炸机,现场接电试,电机都转,电路是通的
回家检视,桨断一个,臂(铝管)断一根
扎带断无数,电机座上弯把电机底铝板孔弄变形了,但还能转,三轴尾臂转向盘十字星掉了,其它无损,第二天修上电机和转向盘,接电,接桨,偏飞,但还正常,下午打算出去飞,出门前试了一下,全乱了,根本不知如何飞了,看线没接错,重刷一遍海盗,EEPROM参数看来没变,接电,还是乱飞,刷 回MWC2.2 飞行正常,再刷回海盗,换接收及D口连线,接电,电机开始响,先校遥控,再校加速度,罗盘,解锁,又是乱飞一气!!!!!!卸桨,看地面站吧.....未完待续

楼主:
现在的海盗固件好像不转,2.8的是转,吓我一跳

网友:
自从换我x4好久没炸鸡了,好怀恋炸鸡修机的日子

楼主:
中午试验发现严重错误,在MWC上,顺序忘了,别空想再打错了,愿意求证的百度搜吧,刷完海盗后,我用手拿着试,俯仰和横滚是错位的,本以为把接收机1、2通道换过来就完事儿了,没想到解不了锁了,于是做了一中午逻辑题,换来换去,终于是把1、3通道调换过来,对了,一直认为3是油门的,这回可彻底蒙了,换完后pitch 不知如何还反向了,这么换完了,也不知到底哪个是管PITCH,又蒙了几次,最后是把天七上的油门通道反向设置,终于算是过关了,不过换来换去,也基本上是换糊涂了......可能又最简单的分析,可是你找到了么,我是没找到,晕了!!!!!海盗终于能飞了,目前还有个小问题,我的模拟舵机,加电,是向一个方向动一下,好像是回中,解锁,电机转到的方向是对的,这时舵机才开始正常工作,飞完加锁,又出问题了,一加锁,转向盘转到了头,卡在那,不拔电,是不敢转它,它还会一直在那响.....还是不正常。。。一楼发的第二条不准,正确的我也迷糊,请高手指正,我先飞了...

楼主:
http://wenku.baidu.com/view/6db6303a3968011ca3009195.html  这里有个比较详细的说明,不过应该不是最新版的,现在想想应该不去调天七上的通道方向,一旦刷回MWC再忘了,应该在遥控校准的界面上逆转方向,电压和电流传感器,这个是什么东西,MWC下得外接个小电路测电压,海盗怎么办??
记得看到过一个电压测量小板,是个什么东西,忘了

网友:
这个我还真看不明白

网友:
路过,,帮顶下,在线收银狗,,有出的可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