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04上把4的孔扩成8的,扩到7.5以后就死活钻不动了。

楼主(2013-09-13):
在家里用机机先钻了一个4的孔,很轻松,天工的含钴钻头一点磨损都没有。

拿到公司用台钻上8的普通钻头,钻下去3个多mm就死活钻不下去了。只好一点一点用5.5,6,6.5,7,7.5的钻头扩,扩到7.8就又死后下不去了。

钻不下去的钻头都有一个特征,就是钻头两边刃尖被磨掉。

为什么总磨那两个尖?

小钻头就没这个问题,大钻头就特别容易磨掉。台钻的转速已经调到最低了。

网友A:
要8的孔,不要从7.5扩,从5或者6扩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8的孔,不要从7.5扩,从5或者6扩就可以了。

不行,老烧钻头。

不知道是破台钻的问题还是钻头没磨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老烧钻头。

不知道是破台钻的问题还是钻头没磨好。

钻头不好,台钻不够力,鉴定完毕。
另外,扩孔不需要那么多层,第一次5,第二次直接8

网友B:
你在家不是含钴钻头吗·?公司是普通的·,我想应该是这个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家不是含钴钻头吗·?公司是普通的·,我想应该是这个原因吧·

前段时间也是同样的台钻,同样的钻头,我在不锈钢上打10的孔都可以的(只是期间磨了很多次钻头,运气好的话很快就可以打穿5mm厚的不锈钢角钢),这次不知道怎么回事,钻头怎么磨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钻头不好,台钻不够力,鉴定完毕。
另外,扩孔不需要那么多层,第一次5,第二次直接8

分析很好。不过钻头不行可能性更大。能夹大钻头的床不是吃素的。

网友:
是不是速度太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段时间也是同样的台钻,同样的钻头,我在不锈钢上打10的孔都可以的(只是期间磨了很多次钻头,运气好的 ...

皮带松动了吧?

网友:
要一边加水冷却钻头才可以钻下去的

网友:
钻头后角太大吧

网友:
我猜也是钻头的问题

网友:
转速高的方面多一些!

   再有就是一般HSS钻头干不锈钢很吃力,多次磨钻头是正常事。

网友:
钻头本身问题,没办法,换个好钻头吧!

楼主:
用整体硬质合金钻头来钻觉得很爽啊。。

像切豆腐一样。就是钻头太短,钻不深。

网友:
你这样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304不锈钢加工会产生硬化层,硬度比较大,这也是你钻的时候刃尖很容易磨损的原因。但是突破硬化层后就比较好钻了。你这样一点点扩孔相当于每次都在钻硬化层当然不好钻。最好就是一次到底。转速稍微慢些,最好不要扩孔。304钻孔并不难。

网友:
304钻孔应该没那么难吧,我看很多图纸上材料就是304,而且形状也比较怪异,钻孔都这么难,那还怎么做,,,

网友:
冷却用攻丝油,遇神杀神,遇佛杀佛

网友:
要磨钻头的!

网友:
一群菜鸟,这样扩孔是不对的,容易烧钻头,转数不能太快,钻不锈钢用水做冷却液效果最差,用醋最好

网友:
楼主啊,你的孔精度要求高的话,应用小点的镀钛麻花钻头直接钻孔后上铰刀啊。

网友:
或者,7.5的ARTU出孔后上铰刀。ARTU比实际尺寸要大20-30丝

网友C:
楼主都没有说多少厚度的材料,再说了,不锈钢钻孔很难吗,没有含钴钻头就不行了,不要被什么含这个那个材料的钻头忽悠来忽悠去,以前干不锈钢没有含钴钻头活不可能不干,还是回到你钻头的磨法上去研究比较好,钻铜,铁,不锈钢,薄型材料等等的钻头磨的角度都是不一样的,磨好了功半事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都没有说多少厚度的材料,再说了,不锈钢钻孔很难吗,没有含钴钻头就不行了,不要被什么含这个那个材料 ...

这位楼主是个新人。对DIY很有兴趣,不过他在基础技能上似乎花时间不多,所以频繁遇到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对,转速要很慢很慢从四到八要一次扩,不能分这么多层你要是再从7.8到8根本就钻不出什么东西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位楼主是个新人。对DIY很有兴趣,不过他在基础技能上似乎花时间不多,所以频繁遇到问题

俺是学通讯的,工作也是一家搞电路的小国企。没有机会和设备学基础技能啊。都是只能自己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都没有说多少厚度的材料,再说了,不锈钢钻孔很难吗,没有含钴钻头就不行了,不要被什么含这个那个材料 ...

但总磨不好。

上次钻12mm深5mm的孔,磨好了十几分钟就钻通了。

但这次不知道为啥,4mm深30mm的孔扩成8的,直接用8的钻头,磨了好多次,都是只钻进去一点点就烧钻头,然后就再也钻不进去了。

没办法才一点一点扩。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总磨不好。

上次钻12mm深5mm的孔,磨好了十几分钟就钻通了。

找点这方面的书籍看看应该是有帮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