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关于异性机架v6,怎么自定义马达参数

楼主(2013-09-13):
想弄这个这样的机架,但是不知道wk里面的数据怎么调,有知道的吗?QQ 2389575453,希望能交流一下

网友:
这个最简单了。。。

网友:
油门全是100%,yaw和普通六旋翼一样,pitch也是只有最前和最后两对电机参与,所以和普通x6也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roll,roll的时候,随着角度其实mix的值是会不一样的。。不过可以取个近似值。。不知道你这个角度是多少。。不过要是从分叉大的地方到收拢的地方递减,可以从上到下是100 75 50,具体值根据角度算下。对面的电机加个负号。
根据楼上dji的wiki写的方法结合你的角度算力矩,只有roll和普通六旋翼x不一样。

网友:
這式樣的會好飛嗎???

网友:
还真木有研究过,优点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