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用BB响低压报警自么电量不够时急速下降

楼主(2013-09-13):
V2用BB响低压报警电量不够时急速下降,怎么不是慢慢的降下来

网友A:
把飞控自带的电压保护关了,bb响3.6报警,报警就赶紧找地方降落了。最好计时飞行,稳当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飞控自带的电压保护关了,bb响3.6报警,报警就赶紧找地方降落了。最好计时飞行,稳当啊

计时和电压检测要同时协同,否则电池寿命后期计时的风险就大增了

网友:
帮顶,你吧电压设置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计时和电压检测要同时协同,否则电池寿命后期计时的风险就大增了

是的!!安全最重要

网友:
二個解決方案~
一、個是把軟件電壓保護設置低一點,
二、把bb響電壓設置高點

网友C:
楼主的题目会迷惑人,是不是急速下降与BB响一点关系也没有。六楼的建议是好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题目会迷惑人,是不是急速下降与BB响一点关系也没有。六楼的建议是好方案!

用飞控的电压保护只飞两三分钟,用BB响后能飞时间长些了。问题时,当BB响后我也知道应该把飞机降下来,可我想验一下当BB响,响多少声后飞机才能慢慢的落下来,问题来了,当BB响到30下左右时,飞机突然下落,为什么不是慢慢的下落呢?

网友:
楼主的情况是已经关闭了低电保护功能了。然后当未必十分精准的BB响达到了楼主设定的报警电压时候,楼主还不舍得停下,还继续飞直到响了30下。这个情况大家都明白是什么情况了吧。这个时候电池已经严重虚脱,飞机没直接砸下来那是因为电池在用绳命死撑着。不管你用V2还是V200,你的电池已经不够力的时候,即使神仙都会掉下来。

网友:
不用电压保护  下来的时候看一下你的电压  其实飞多了  基本上把握的住的   知道每次飞行的强度是耗多少电的  关键善于总结

网友:
电池放电都快牺牲了,有神仙保护也不行啊

网友:
设定为3.7响比较安全!

网友:
没有侧翻自由落体就是楼主人品爆了

网友:
关闭调参里的电压保护

网友:
不说明什么,只说明设置有问题。
详细的查看本人写过的一个帖子。

楼主:
谢谢楼上支持帮助的各位

楼主:
V2关闭电池检测后
描述一下情景,当时飞机处在悬停装态(当然没飞太高),电池电量不行了,电机好像不转了似的,飞机突然降下,就是急时加油也不管用。以前用过别的飞控,处在这种情况时,飞机会慢慢的降下,再给点油的话,飞机还免强可以向上挺两下。不会啪的一下落地上。问一下高手们这种情况有治吗

网友:
最好设置在3.7v,5000毫安左右的电池,一般四旋翼控制在8分钟之内,飞行器的安全级别和真飞机是一样的,养成一种良好的飞行习惯,

网友:
引用 楼主:
V2关闭电池检测后
描述一下情景,当时飞机处在悬停装态(当然没飞太高),电池电量不行了,电机好像不转了 ...

电池没电了加油有啥用!非要榨干电池你才放他

网友:
我的690  6S10400电池设置3.8V BB响。。有电压回传满电飞出去。看飞机远近。计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