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失控问题!!!

楼主(2013-09-13):
未设置失控保护,但是遥控器没信号后就显示是自动模式,在自动模式下,失控后是保持当前的航向和姿态,还是还在自动飞。。。。

网友A:
纠结这个干什么。。设置失控保护去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纠结这个干什么。。设置失控保护去呗。。

已经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悲剧了

提控回家了。。。。。。。。

网友:
用的什么遥控器?多少距离失控的?给大家个警示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没了。。。。。。

啥都没设置的话,加入没有信号输入,应该是会切到stablize。不过问题是。。。油门也没输入了。。等于是自由落体?。。没试过。另外失控的话,有两种失控保护啊。。。一个是接收机的,一个是飞控的。。你一个都没设?。。接收机应该设置失控自动切到返航,油门中位,飞控的要这只到无信号自动切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都没设置的话,加入没有信号输入,应该是会切到stablize。不过问题是。。。油门也没输入了。。等于是 ...

原来试的时候,如果遥控器关掉,软件上显示的是自动模式。。。。。,软件上各通道的数值都是中立的15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试的时候,如果遥控器关掉,软件上显示的是自动模式。。。。。,软件上各通道的数值都是中立的1500

应该是会到第一个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会到第一个模式。。

大神,太感谢了,上边有数传,下午背着电脑出去,在失控附近试了试,找到了,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太感谢了,上边有数传,下午背着电脑出去,在失控附近试了试,找到了,谢谢你的提醒

万幸万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幸万幸

嗯,不幸中的万幸呐。。。

网友D(2013-12-21):
引用 网友A:
啥都没设置的话,加入没有信号输入,应该是会切到stablize。不过问题是。。。油门也没输入了。。等于是 ...

失控后应该将油门放在中位?还是失控后不管他自动控制油门的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失控后应该将油门放在中位?还是失控后不管他自动控制油门的大小?

有个thro failsafe,就是失控保护设置到接收机自动到油门0%以下,然后飞控检测到你的油门突然跳到最低油门后,自动进入失控保护,就是自动切RTL。。具体看下wiki吧
copter.ardupilot.com

网友E:
谁讲讲APM的失控返航怎么设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谁讲讲APM的失控返航怎么设置啊?

不会   正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