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宇X2212 980KV 适合多少轴距的机架

楼主(2013-09-13):
郎宇X2212  980KV 适合多少轴距的机架和多少寸的桨

网友:
10寸  450 500   550 600都行

网友A:
3s 1047用的,用1147也可以.

网友:
450轴距最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 1047用的,用1147也可以.

20A的电调够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0A的电调够了吗?

够了 我是550轴距 1038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A的电调够了吗?

3kg以下足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kg以下足够了。

2122几个轴飞3千克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2122几个轴飞3千克以上?

八旋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2122几个轴飞3千克以上?

曾经组过一个2.85kg的6旋翼,也是用的20a~天行者,悬停的总电流在24a,一个轴也就4a多,所以我说3kg够了。
没表述清楚,各位见笑了,嘿嘿。

网友:
450应该是最爽的搭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