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精灵的注意了,天线旋钮处容易断啊

楼主(2013-09-13):
        前几天拿遥控器时不小心把发射天线旋钮处的塑料搞断了,用胶水粘不住啊,没有办法只好买配件自己换了个黑色的(天地飞发射天线15元一根),做工比精灵的原配天线好多了。
       在这也提醒下各位,千万小心拿放遥控器天线啊,尤其是放到箱子里面要给天线预留足够的空间。再注意也没有办法啊这个位置的用料太脆弱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以后一定注意

网友:
我一直是关在箱子里面的,不知道时间长了会不会压坏

网友A:
提遥控器的时候抓天线是个不好的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遥控器的时候抓天线是个不好的习惯

          有时候你不抓也会断的,材料在那放着呢

网友B:
天地飞的也一样 我第一次买回来就弄断了用我万能胶固定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地飞的也一样 我第一次买回来就弄断了用我万能胶固定死了

有比较才会有差距,你买个精灵遥控器看看

网友:
自喷漆喷成白的。。

网友:
dji的挺贵的,但也好像经常出事

网友C:
我就是因为精灵遥的控器太丑, 才不买精灵, 硬着头皮去砌了只 F450 跟哪咤和 D10 来飞, 精灵砍价, 我才没当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因为精灵遥的控器太丑, 才不买精灵, 硬着头皮去砌了只 F450 跟哪咤和 D10 来飞, 精灵砍价, 我才没当灾 ...

精灵耐摔是优点

网友:
转动部位强度肯定会低,我的FUTABA天线都让我不小心弄坏了。只有尽量注意吧!

网友:
那个地方很脆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