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解决DJI2.4G蓝牙地面站国内用户地理位置偏差问题

楼主(2013-09-13):
本帖持续更新完美方法
警告:顶帖500次以上,由顶帖者承担法律责任

通过查阅DJI 2.4G 蓝牙电台& iPAD 地面站用户手册,发现问题原因如下:
2.4G 蓝牙电台& iPAD 地面站软件
用户手册 V1.02

感谢您购买DJI 产品。请仔细阅读和使用说明书,使您的2.4G 蓝牙电台配合DJI 地面站软件正常运行。
声明:DJI iPAD 地面站软件通过中国大 陆的IP 地址下载的地图和实际地理环境相比会有偏差,不够准确。但是
使用国外IP 地址下载中国大 陆地区的地图则不会有偏差,可以正常使用。

解决方法so easy,拨号国外的VPN代理服务器,从而转用国外的IP地址来访问,这方面许多玩智能手机兄弟还有一拨不计回报、无怨无悔奋战在第一线的“鉴黄师”兄弟们一定经验颇丰。
至于如何获取稳定优良的VPN代理,购买付费一直是王道,目前某宝有18¥每月的(服务器信息可自行提取,如有必要本人可另开一帖)或GREENVPN(已数次更换官网地址,不建议长期购买)!

--- 持续更新区域
感谢14楼兄弟放出免费vpn帐号 - 2013-9-13 15:23:41

--- 正文区域

一 、IOS端使用环境

二 、PC端使用环境 (以Windows XP系统为例,Windows 7类似,不赘述!)

直接照搬greenvpn的教程

Windows XP系统设置greenvpn指南:

1.在桌面上面找到网上邻居,右击属性栏

2.点左边网络任务里面的“创建一个新的连接”,弹出对话框,根据图是信息点击下一步

3.到达网络连接类型这里,勾选"连接到我的工作场所的网络"。

4.选择"虚拟专用网络连接"后点击下一步

5.公司名随便写,greenvpn加速器都可。

6.选"不拨初始连接"后下一步
.

7.服务器地址IP找greenvpn官网客服寻要

8.填上用户名和密码就完成了

9.这样你就可以在你的用户名上写上greenvpn代理账号和密码了,在属性栏上改变IP地址 ,最好以连接结束.

-- 本帖仅是抛砖引玉,另有外 挂或插件可以实现自动纠正偏差,这里就不一一翻出来了。

网友:
法律责任是亮点

网友A:
如果是向楼主查到的资料那样的话,应该是地图没有做相关偏移处理。

国内地图供应商好像根据要求,不管是电子的还是印刷的,都要进行一定的地址偏移处理。

但是国内GPS导航不是都很对应的没有问题啊,应该是哪个环节疏漏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向楼主查到的资料那样的话,应该是地图没有做相关偏移处理。

国内地图供应商好像根据要求,不管是 ...

哈哈,国内的导航都购买了纠偏芯片的。这个是行业的潜规则,跟谁买? 你们都懂的,这钱可真好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国内的导航都购买了纠偏芯片的。这个是行业的潜规则,跟谁买? 你们都懂的,这钱可真好赚啊。

原来是纠偏芯片啊

网友:
反和谐啊你这是~

网友C:
连上vpn后地图还是偏的,这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连上vpn后地图还是偏的,这是为什么?

把先把地面站退出,再进去哈,或者重启ipad。然后连上vpn,然后再打开地面站。

网友D:
那个账号是免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账号是免费的吗?

兄弟我只能帮到这里了

网友:
搞定,谢谢楼主。地图清晰度一般

网友B:
免费放一个vpn,兄弟们可试用,别长期占用哈。

服务器域名可以如此类推尝试:
us02.yyuu.me
us03.yyuu.me
us04.yyuu.me
。。。
jp01.yyuu.me
jp02.yyuu.me
。。。

记得用的时候,把先把地面站退出,再进去哈,如果还是不行,可以重启ipad。然后连上vpn,然后再打开地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免费放一个vpn,兄弟们可试用,别长期占用哈。

感谢兄弟,无私分享,帖子内容已经更新。

网友:
这个 必须顶,造福大众的好东东。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无私分享,帖子内容已经更新。

是不是 浏览那块地方的 地图,那个地方的地图 数据库 就会下载到 电脑或者 ipad?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 浏览那块地方的 地图,那个地方的地图 数据库 就会下载到 电脑或者 ipad?

是啊,很方便。可以把地图离线带出去玩。

网友:
用拉手能下载正确的离线地图么?

网友:
只求dji和某个地图提供商合作,可以下载离线地图,毕竟外场不是每个人都能实时有网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