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桨的型号

楼主(2013-09-13):
请教老鸟 1155 1247 这的 前面的12 15是桨的直径是吧 后面的数字代表什么呢 螺距5.5度 4 .7度吗

网友A:
前面是直径,后面是螺距 11代表11英寸直径约280mm   55代表5.5英寸螺距约140mm

网友:
螺距貌似意思是桨转一圈所前进的距离,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是直径,后面是螺距 11代表11英寸直径约280mm   55代表5.5英寸螺距约140mm

谢谢 那桨跟电机是怎么算拉力的 是不是有公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那桨跟电机是怎么算拉力的 是不是有公式

没有公式,看官方数据,或者实测数据

网友B:
给个网址你去计算下  http://www.ecalc.ch/xcoptercalc.htm?ecalc&lang=cn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个网址你去计算下  http://www.ecalc.ch/xcoptercalc.htm?ecalc&lang=cn

国内的电机基本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内的电机基本没有

有银燕和朗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