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的云台板出问题了

楼主(2013-09-13):
真奇怪,怎么调参都是抖,在
电机
调参里面随便关调一个电机就好了,开了两个电机有抖了

网友A:
建议你的检查一下电机供电的电源系统。感觉是电源容量不够。问题也可能出在接头、导线等一切可能引起供电容量受影响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