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不好没得飞,爆改天7+7寸显示器

楼主(2013-09-13):
一个月没上班了,因为要做个手术,嘿嘿,趁机每天爽飞但是连下三天雨了,没得飞,都快憋死了
总得找点事干,于是就开始折腾。。。。。
上图。。
先说那个FPV用的7寸显示器图传接收和电池,真是蛋疼,怎么固定看着都不爽而且显示器和图传的音频视频插头是一样的,需要加转接线才能连接,一大堆线太乱了,干脆就把显示器的线全拆了,改成直接插在接收机上的,接收机的电源也是从显示器里引出来的,直接插~
然后是接收机,用3M胶粘在了显示器后面,中间留个25mm的空间穿个30CM长的魔术贴扎带绑电池用。线少了很多,看着舒服多了。

大家看出来固定显示器的是什么东西了吧。。。就是固定监控摄像头的支架去掉了底座~
不过需要在控上打个6mm的孔,心疼啊~

里面是酱紫的

只要拧紧了会很结实的。

再来说天7的电源开关,用的时间久了真的不给力啊,触电磨损,电阻增大,充满的锂电装进去,开机就显示4.0V,之前看过有人改过继电器的开关,我觉得想法不错,就也加了个继电器,工作电流38mA,勉强接受啦。。
二极管两端引线~

继电器恰好能卡在那两个小柱子之间,还挺紧,不用上热熔胶了~

开机能到4.1V,不错啦,至少有效果
顺便又做了块电池

四块摩托罗拉 V3的电池并联~这事儿貌似不太靠谱~不过四块标称800mah的电池扔在抽屉里好几年,还能充进1900多mah的电,完全出乎意料啊。。
曾经的街机~如今辉煌不在啦~

再说说天线的事儿~
很久以前不小心把天线摔断了 粘了好几次,总是不结实干脆换掉了,加了个sma底座,拧上2DB天线,跟以前一样~
这样还方便以后加功放,不用改天线了,直接把延长线拧上就行~

顺便把FS-GT2枪控的天线也改了,这也是被我摔断过的太不爱惜控了~

K3开关的左边有个预留的孔,装开关或者电位器用的,被贴纸盖上了而已,大家注意到了没?
我控上那个位置的贴纸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戳破了  控上有个洞,也太磕碜了吧~
翻出来个小纽子开关装上了,不过没接线,只是个摆设~

旁边的K3开关也换过,找不到原装那个样子的,俩一样的山寨货凑一块也说的过去啦。。。

今天的折腾到此为止了,明天还下雨的话就做三叶和四叶天线。。。

网友:
楼主发洪水你改什么?

网友:
这是我目前看到得改的最吊的天7加图传了!     很棒 顶顶

网友A:
天7开关 怎么改的?
我的也是  开机就显示4.0   3.9V就报警
把电池插在电显上 显示的是4.1v,
现在电池都鼓包了 无语了,您是怎么改的 ?  有帖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7开关 怎么改的?
我的也是  开机就显示4.0   3.9V就报警
把电池插在电显上 显示的是4.1v,

电源正负极引线出来,串联原电源开关和继电器线圈,原电源开关控制继电器的吸合与断开将原开关引线接到继电器常开触点上就行了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正负极引线出来,串联原电源开关和继电器线圈,原电源开关控制继电器的吸合与断开将原开关引线接到继 ...

能画个草图吗?
听不懂啊

网友:
玩航模就是要折腾。心灵手巧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画个草图吗?
听不懂啊

这样明白了不?
关键是你得知道继电器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明白了不?
关键是你得知道继电器是怎么工作的

这太浪费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太浪费电了

小继电器工作电流38mA~ 对于天7 180mA的工作电流和4000mah的控电来说这算太耗电了?而且不加继电器的话控在3.8V时就报警了。

网友:
哇塞 显示屏 重不重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继电器工作电流38mA~ 对于天7 180mA的工作电流和4000mah的控电来说这算太耗电了?而且不加继电器的话控 ...

其实一口wd40就解决,而且实际使用起来我感觉锂电控电不如镍氢的续航时间长,纽子开关你咋不搞个双排触点的?

网友:
那个开关 我就用酒精擦擦 就正常了  技术不行就只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一口wd40就解决,而且实际使用起来我感觉锂电控电不如镍氢的续航时间长,纽子开关你咋不搞个双排触点 ...

我也觉着继电器稍稍有点费电。wd40除锈又导电,够了。关于电池使用时间,我也在捉摸,没搞明白。是不是天7这个设备在不同电压(lipo 3.7v,  镍氢4.8v,干电池6.0v)下的功率是不同的、还是恒功率的?我感觉用lipo 1s的功率会比较小,奇怪的是用南孚干电池时间可以长达10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继电器工作电流38mA~ 对于天7 180mA的工作电流和4000mah的控电来说这算太耗电了?而且不加继电器的话控 ...

感谢lz分享

网友:
技术贴要顶。

网友:
楼主真吊,改的也真吊。顶天7 一个

网友:
LZ ,其实你应该把屏幕装在正面,装在天地飞LOGO那里。

网友C:
楼主。你的图传接收和显示器内部接线怎么接的啊?想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图传接收和显示器内部接线怎么接的啊?想参考参考

这个很简单嘛~找到音频和视频的线把插头换了,再从电源线上引出一个5.5mm的电源插头给图传接收供电就行了~

网友D:
我看了半天……图传是1.2G,而遥控式2.4G,图传不干扰遥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很简单嘛~找到音频和视频的线把插头换了,再从电源线上引出一个5.5mm的电源插头给图传接收供电就行了 ...

看你搞的挺整洁的

网友:
技术贴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了半天……图传是1.2G,而遥控式2.4G,图传不干扰遥控吗?

暂时没发现有干扰~

网友(2013-11-21):
今晚,我要把沉掉的好帖都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