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3):
尾
舵机
只能向右转,左打方向有齿轮摩擦声,就是不转,这是坏了还是没调好,没调好了怎么调?谢谢大侠们

楼主:
没人知道么,自己顶起来

网友A:
首先将舵机与拉杆断开,用手拨一下尾推系统,看是否滑顺,如果没有问题才能怀疑到舵机。

楼主:
发表于 2013-9-13 19:07:59 |只看该作者 首先将舵机与拉杆断开,用手拨一下尾推系统,看是否滑顺,如果没有问题才能怀疑到舵机。
把舵机单独拿掉通电也是这样,看来只有再买个尾舵机了

网友B:
舵机行程量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