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和老三阳痿 老二和老四吃了伟哥 的结果

楼主(2013-09-13):
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开本贴就是为了问一下,造成这样的情况的会有什么问题?现在收到的回复是:1、电机座不平;2、油门行程未校准好。但这两个我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
请楼下的接着补充,谢谢

要求补上JJ图片(GPS已经用支架支起来了,对搜星大有好处,但坏处就是震动大了)

网友:
重心没在中间

网友A:
哎呦~~看样子需要在650说明书里把这个内容加进去,基本每个新买的都是这个问题! 电机座不水平!! 不是和地面水平而是和中心版水平!

网友:
可以按我的帖子详细把安装部分都核对一遍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5967

网友B:
楼主没说是啥机架,要是XA的机架,就认了吧,打孔定位安装,你没办法调整,将就着飞就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说是啥机架,要是XA的机架,就认了吧,打孔定位安装,你没办法调整,将就着飞就完了

~~ 犀利。。我哥们的XA机架,每个轴的电机座都和中心板不是水平的。浪费功率不说,误差大了还容易炸鸡。

网友:
正反桨螺距不一致。2、4的螺距小。

网友:
我用的飞跃690的机架电机坐水平就很差歪歪扭扭的后来没办法从新打孔定位就好了

网友:
直接上你的4旋翼的图片看看

网友D:
7楼的说法检查了没有?

1、一直往打一个方向也会这样

2、重心说不成立,因为M1、3是对角电机

3、这种情况最可能的就是电机轴向不一直,也就是某个电机轴不垂直于飞控,注意不是垂直于地面也不是垂直中心板,是垂直于飞控

4、飞控有毛病

建议交换电机、电调再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呦~~看样子需要在650说明书里把这个内容加进去,基本每个新买的都是这个问题! 电机座不水平!! 不是和地 ...

当然知道是与中心板水平了,跟地面平肯定没什么用的。但是如果真是电机座不平,那650真应该用心去生产了,孔打好了,想调都不方便,折腾人。
装机的时候我已经用水平泡试过了,没什么问题,看来明天借工地上的红外水平仪来测量一下水平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7楼的说法检查了没有?

1、一直往打一个方向也会这样

1、更换过桨,8寸的10寸都试过,问题依旧
2、调换过电机,问题依旧
3、电机座现在目测及水平泡测试正常,问题依旧
下一步:
1、准备用工地上的红外水平仪再试试,看到底平还是不平
2、调换电调位置
3、调换1、3和2、4的机臂

我在想,电调行程已校过,会不会是电机和电调之前不太合得来?好淫铂金30A和DJI 2212 KV920   用的4S5200电池   8045碳桨

网友D:
引用 楼主:
1、更换过桨,8寸的10寸都试过,问题依旧
2、调换过电机,问题依旧
3、电机座现在目测及水平泡测试正常 ...

电调行程并联校准还是单独校准?最好并联
还有2212能用4S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行程并联校准还是单独校准?最好并联
还有2212能用4S电池啊?

电调是装机的时候单独做的油门行程校准,没做并联校准,请求指示方法,谢谢!
DJI的那款电机是支持4S电池的,电机上有明示,3S用1045桨,4S用8045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调是装机的时候单独做的油门行程校准,没做并联校准,请求指示方法,谢谢!
DJI的那款电机是支持4S电池 ...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电调设置一样吗?比如刹车,进角
自己做个电调并联线,希望你能看明白

手机拍的,讲究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电调设置一样吗?比如刹车,进角
自己做个电调并联线,希望你能看明白

这上样子够了,明白 ,我的是四旋翼,并联校油门行程废掉两条Y线就搞定了。
1、并联四个电调,一头接在接收机的三通道上;
2、飞控的电源输出到接收机还是正常给接收机供电;
3、重设油门行程(油门最大,接电,电调声音响后油门最低,正常后试推油门,搞定)

至于电调刹车,四个都没有,因为降落时可以清楚的看到是慢慢停转,进角倒是不清楚是神马东东。

网友E:
应该吧GPS布置在机头后面,你怎么布置到前面去了。(应该在飞控后面)

网友:
看来用XA机架的,不会调电机水平的人真多,我有2台XA PRO 机架,我说两句
机架确实是打孔定位,但是每根机臂都有好几个互相连接的零件,不是打孔定位就能保证
100%的水平的,多少会留有一些虚位,装好电机座后,不要急于拧紧,那一点点虚位
足够你调平电机座的,调好后,再把电机座拧死。打孔定位,并不带表你一装上就水平,装机小细节,还是要多自己
多琢磨多学习,不要一有问题就怪这怪那。

网友:
引用 网友C:
~~ 犀利。。我哥们的XA机架,每个轴的电机座都和中心板不是水平的。浪费功率不说,误差大了还容易 ...

XA机架不是很好吗?怎么会这样啊,都是还考虑要不要上xa pro 650机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吧GPS布置在机头后面,你怎么布置到前面去了。(应该在飞控后面)

还有这个说法啊?

网友:
全套用XA的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

网友F:
没高低起伏,上下左右试试看看,如果没问题,可能是记录系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高低起伏,上下左右试试看看,如果没问题,可能是记录系统有问题.

正在悬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