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PROPO遥控使用技巧之JR PCM 9XII带改通道的WFLY FT06-A实现教练功能

楼主(2013-09-13):
之前曾经用我的JR DSX9II 和 JR PCM 9XII试过教练功能,因为两款同厂家同型号不同制式的遥控本来实现教练功能就很方便。

一直想带着谁飞飞,孩子不懂,老婆不喜欢玩,无奈。总觉2台遥控太奢侈,前段时间把JR DSX9II卖掉了,没有亏,相当于白玩半年。

大家商量着要开个培训班,那就要用到教练功能,通俗点讲就是 我是教练,我用我的遥控操作飞机,但是你学员的遥控器和我教练的遥控器有教练线连接,我起飞后可以通过遥控器右上角的开关授权你操作我的飞机,我可以随时切回控制权。这样教授初学者飞航模。

总归新买学员遥控器的话比较麻烦,最便宜的都得500多,能省则省。
手头有套天地飞的FT06-A 72Mhz遥控,那是我的入门遥控,2007年底买的。因为他的教练口和JR的教练口都是3.5mm插口。
所以突发奇想 能不能接一块试试。
原理 FT06-A不插晶振,不会产生高频信号,只输出PPM信号,通过连线输送给JR PCM 9XII 调制后通过高频头输出。理论上可行,实际试了一下  呵呵还真可以。但是通道是乱的。
因为天6和futaba是
1通道    副翼
2通道    升降
3通道    油门
4通道    方向
但是JR是
1通道    油门
2通道    副翼
3通道    升降
4通道    方向

如果教练 那么推油就变成打升降了

拉升降 就变打副翼了

所以要在天6上改通道 把插线换口
1换2
2换3
3换1

拆机改线就不发图了。
试了一下功能无虞

但是改了通道 那原来的接收机还能用吗?
答案是可以按JR接法就OK
1通道 油门
2通道 副翼
3通道 升降
4通道 方向

下来就是试试混控

测试了 混控乱了 不能飞V尾和三角翼了  只能普通布局的飞机 但也无所谓 只当教练机用

原机自带
1-6MIX    襟副翼混控
2-4MIX    V尾混控
1-2MIX    三角翼混控

但是现在
1通道 油门
2通道 副翼
3通道 升降
4通道 方向
1-6MIX   成了动油门襟翼也动 成了个新混控 滑翔机刹车混控
2-4MIX   变成副翼方向混控 不常用的混控 只有转弯的时候有用
1-2MIX   变成油门副翼混控 和1-6有点相似

全乱了  反正不用

我佩服我的手工和创思
JR 和天6的口一样 所以插上线试了一下 正好论坛上有 和我的思路一样 改通道实现 不错

网友(2014-05-12):
厉害……我开始崇拜你了

楼主(2014-08-14):
顶一个 会陆续出JR控的一些小技巧

网友A(2014-11-04):
朋友,你好!我手里有个JR PCM 9X 的遥控器。我改了右手,请问在遥控器软件里面需要设置嘛!现在测试了哈,现在1通道是升降,2通道是副翼,3通道是油门,4通道是方向。请问方便留下电话,我可以请教哈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好!我手里有个JR PCM 9X 的遥控器。我改了右手,请问在遥控器软件里面需要设置嘛!现在测试了哈, ...

按住ENT开机系统设置里有选项  MODE 1 2 3 4
每次新建模型都要设置

说明你这个遥控原生是MODE1   如果想一劳永逸必须进工程模式  太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住ENT开机系统设置里有选项  MODE 1 2 3 4
每次新建模型都要设置

已经改了右手,选的是MODE1   。现在的通道是1通道    油门
2通道    副翼
3通道    升降
4通道    方向
是不是说明改手成功!这个和FUTABA的顺序不一样!是不是JR原生通道就是这么排序的?谢谢!QQ460645323可以加个好友吗?方便以后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改了右手,选的是MODE1   。现在的通道是1通道    油门
2通道    副翼
3通道    升降

JR就是 1油门 2副翼 3升降 4方向
他和futaba不一样 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JR就是 1油门 2副翼 3升降 4方向
他和futaba不一样 正常!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