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 求教贴

楼主(2013-09-13):
个人尝试用Video Download Capture/iLividSetup-r418-n-bi/youtube_downloader_hd等youtube上下载视频教程就是下载不了,

请各位大佬赐教。谢谢。

另外请问以下图片,出现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太高深了,比你还小白。只好拿分走人

网友A:
你试试其他软件吧,实在不行就直接截屏幕

网友:
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B:
火狐浏览器我下载视频一般用 NetVideoHunter,感觉不错。不过没试过下载YouTube的视频,一直没试过***(监控)。

网友:
翻 —— 墙 两个字也算河蟹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其他软件吧,实在不行就直接截屏幕

好的,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狐浏览器我下载视频一般用 NetVideoHunter,感觉不错。不过没试过下载YouTube的视频,一直没试过***(监控 ...

火狐也有用,不知道怎么就下载不了,嗨

谢谢。

网友C(2013-11-14):
建议你用YT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用YTD

谢谢,已经解决,用Freemake Video Downloader,这个蛮好用的

网友D(2014-07-16):
试试其他软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其他软件吧

谢谢, 用这个下载软件:Freemake Video Downloader, 翻 &墙过去,将视频的链接复制下来,贴到Freemake Video Downloader上,比较简单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