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来报道请大家来指教

楼主(2013-09-13):
首先是个新新手对模型都不明白
新买了一个天七摇控器现在还没弄明白请大家指教!
第一个问题,直升机的设置都怎么设置具体如下:
油门设置在那个通道
螺距设置在那个通道
前进设置在那个通道
转向设置在那个通道
另外买了个飞鹰模拟器,安装了后没找到四旋翼在那里?

网友A:
首先,不管直机还是固定翼都没有前进挡。
直机有油门、螺距、副翼、升降、方向。
固定翼相比少了个螺距。
天七我也在用,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了,最好能打印一份出来以备随时翻阅。

网友B:
凤凰,G5,G6模拟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不管直机还是固定翼都没有前进挡。
直机有油门、螺距、副翼、升降、方向。
固定翼相比少了个螺距。 ...

说明书太简单了,对我等小小白要有具体的事例讲一下的,比如直升机的副翼是什么?指的是那个东西,用天七的那个通道来控制,升降舵又是什么,用那个通道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凤凰,G5,G6模拟器不错。

在淘宝上买了模拟器,装了凤凰,但是选 不了固定翼只有直升机可选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太简单了,对我等小小白要有具体的事例讲一下的,比如直升机的副翼是什么?指的是那个东西,用天七的 ...

呵呵!遥控器说明书只管遥控器的功能和通道。
要看飞行原理还得潜水啊。
搜索一下450直升机安装与调试关键词会,好像有好多帖子的。

网友:
天七是个很普及的控,lz多潜潜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淘宝上买了模拟器,装了凤凰,但是选 不了固定翼只有直升机可选为什么呢

选择模型往下拉再看看。。。第一是收藏,第二是直机,下面都是固定翼

网友:
天7不懂,帮忙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