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S800快拆组建制作的八旋翼

楼主(2013-09-13):
初步设计这样了,因为不会画电路板所以上板暂用碳纤版了。看来得走飞线了。中心板直径已经达到480mm,不过这么大的中心板加上机臂的长度,不知道电调的信号线会不会受到干扰呢。
飞机已经成功组装飞行。不包含脚架,整体中心板+机臂的重量达到4.5kg。。。有点超重啊。如果挂上Z15的话就是6.25kg了,算上脚架和电池,估计会超过8kg的初步设计值。。。图片稍后放上

网友A:
很强悍的说
可惜没有细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强悍的说
可惜没有细节图

还没装好,装好了就有细节图了。

楼主:
话说,大疆用18AWG的线来带40A的电调,是不是有点小了,虽说18AWG过流11A,带个电机差不多了。但是感觉总是有点不保险啊。

网友B:
巨大中心盘 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否有考虑到?哎···

网友:
同意五楼

网友C:
脚架上的减震球固定座你是和机臂还是和中心板相连

网友D:
难道非要用S800机臂做快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巨大中心盘 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否有考虑到?哎···

正解。。。。抗风能好就怪。。小风一吹就玩完。。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正解。。。。抗风能好就怪。。小风一吹就玩完。。

高手就是不一样··一下就知道问题所在··  偶都不知道是什么负面··只是瞎猜D!!!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高手就是不一样··一下就知道问题所在··  偶都不知道是什么负面··只是瞎猜D!!!

这是在黑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在黑我么。。。。

绝对木有··你真的是说到重点了··!!!

网友:
敢不敢再丑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是在黑我么。。。。

另外,你想象下,这个宝贝 就算在没风的情况下  ···高空下降的时候··· 那是个什么样的过程·····这次还是推测··期待LZ验证···肉体和精神上都强烈支持LZ·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另外,你想象下,这个宝贝 就算在没风的情况下  ···高空下降的时候··· 那是个什么样的过程···· ...

LZ适当开孔打洞

网友F:
為何不做十槳

网友G:
脸盆一样的中心板

网友H:
两个问题:1、桨间距稍微小了点   2、这种结构的镂空,影响了整体结构强度,你得加NN多铝柱来加强,要不然,估计,大概,应该会比较抖

另外,S800的复合材料机臂本来抗扭性就很差,你为啥还用它??用25MM的碳管也比这强!

网友:
另外,你别听楼上说的,抗风??下降??No问题

楼主:
既然利用了S800的快拆组件那么势必要使用s800的机臂,这个没别的办法。至于抗风什么的本身起飞重量就大,机身板又不是密不透风的,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既然DJI在S800EVO依然使用它原有的设计肯定是有道理的。现在唯一头疼的是连接处接线问题。

网友I:
机臂和中心盘的比例不好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為何不做十槳

找不来合适的飞控,而且中心板会超过500x500的加工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机臂和中心盘的比例不好看啊

没办法,机臂就那么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脚架上的减震球固定座你是和机臂还是和中心板相连

机臂连接。

网友I:
引用 楼主:
没办法,机臂就那么短呢。

是的  可以用仿制dji  放大版机臂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两个问题:1、桨间距稍微小了点   2、这种结构的镂空,影响了整体结构强度,你得加NN多铝柱来加强,要不 ...

1.桨间距的问题实在没办法妥协了,既然看到DJI依然在S800EVO上继续使用这种设计,我想应该没太大问题。
2.结构强度,就算不镂空,一张大的碳纤本身就有点软了,镂空一些反而强度高一点。铝柱肯定必须要有的,s800那么小的中心板都用了九个铝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的  可以用仿制dji  放大版机臂

仿制和利用区别大了,有仿制的精力还不如新开发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仿制和利用区别大了,有仿制的精力还不如新开发呢

可以啊  反正dji的机臂还是有缺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非要用S800机臂做快拆

目前唯一市场上可以直接采购到的零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脸盆一样的中心板

的确,之前我在另外一个用S800做八旋翼的帖子里说过,的确是脸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啊  反正dji的机臂还是有缺陷的

嗯话说我对S800evo机臂供电用线是18awg而感到疑惑呢。反正到时候走飞线的时候我会换14awg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嗯话说我对S800evo机臂供电用线是18awg而感到疑惑呢。反正到时候走飞线的时候我会换14awg的

还有就是电气插口

网友:
楼主很有创意 不过中心板这么做 是太大了 受风影响确实很大

支持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唯一市场上可以直接采购到的零件啊。

这就是拿来主义,自己搞搞创新比如碳管前加个插头,八旋翼有折叠机架呀,S800机臂共振严重强度也差呀。就算做完也不美观呀,跟个大螃蟹是的

网友:
中间可以大镂空,勇敢上吧

网友J:
你这个方法 我这边朋友已经试验过了,完全无任何意义,呵呵,估计你会很失望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方法 我这边朋友已经试验过了,完全无任何意义,呵呵,估计你会很失望

无任何意义指的是什么?

网友K:
支持楼主坚持自己的道路,不飞起来,谁也不能判断是好是坏。
ps:电路板制作不难,等结构测试过关后,我可以帮你一起做电路板。

网友L:
大电流的电调布线和信号线的布置一定要注意了。

网友:
哎,何苦一定要用s800机臂啊,美观度也不是特别好,性能也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大电流的电调布线和信号线的布置一定要注意了。

嗯。我看了看DJI的布线,首先机臂使用的是18AWG硅胶线,也就是说DJI用18AWG的线供应40A电调,可想电机本身需求的电流不会很高。电调信号线有考虑,换成绞线,希望能提高抗干扰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K:
支持楼主坚持自己的道路,不飞起来,谁也不能判断是好是坏。
ps:电路板制作不难,等结构测试过关后,我可以 ...

先谢谢了。主要是不会用绘图软件,淘宝上打PCB板的地方倒是不少,不过还是不清楚普通PCB的强度如何,毕竟是机身上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有就是电气插口

这个的确是个隐患,现在DJI快拆机构的机臂也有这样的问题。不过要说道快拆也只有这样了。现在还在找三芯防呆插头,普通航空插头有点太重了。

网友:
好难看的大盘鸡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适当开孔打洞

完全赞同

网友:
估计下步就是这个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