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下降问题

楼主(2013-09-13):
每次飞总是上去的时候很轻松,下来的时候胆战心惊。 有时候报警响起,更是紧张,自动降落已经不能满足速度要求。  手动降落,还明显不稳,甚至玩蛙跳,那个心啊也跟着蛙跳。  我想请教一下,大家在快要没电的时候都是用什么方法 *** 安全降落的。

网友A:
折线航线下降,或者刷锅航线下降,总之不要垂直下降,垂直下降速度快了可能最后推不起来(桨上下形成环形气流,导致升力急剧下降)
报警电压要留有余地,建议对续航时间心中有数,计时器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折线航线下降,或者刷锅航线下降,总之不要垂直下降,垂直下降速度快了可能最后推不起来(桨上下形成环形气 ...

那是叫涡流环,由于多旋翼的旋翼下洗气流要比直升机快很多,所以下降速率可以比直升机快点,且电机KV值越低的多旋翼垂直下降速度越小

网友B:
我也是,上去容易下来难。
我装一根风筝绳,拉它下来。

网友:
我一般都是估计时间差不多了就下降、

网友:
撑握油门就好了  或者把曲线搞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上去容易下来难。
我装一根风筝绳,拉它下来。

你这到底是飞多旋翼呢还是放风筝?万一旋翼卷到线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到底是飞多旋翼呢还是放风筝?万一旋翼卷到线怎么办?

油门保持,然后拉他下来。不会卷到线,下来后抓住,拔掉电池。

网友:
满电起飞,先奔高空(百米以上),爽飞一大圈儿!
然后,下降到二三十米的高度玩玩航线、刷锅什么的!
最后拉倒眼前,练练穿越、定点儿!
听到报警声,从容着陆!
如果你反着来,那迟早要悲剧!

楼主:
迷糊啊,今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