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疆技术出来帮忙看下S800 evo+Z15的震动问题!

楼主(2013-09-13):
前两天刚刚采购了套S800EVO+5R版Z15,感度150 150 140 120 150 150
拍摄的视频有明显上下震动,调节感度,问题依旧,效果不明显
在QQ群里问,有个兄弟跟我现象一样,我看了他的视频跟我的抖动很相似,难道是这批S800evo的普遍问题!?
Dji的技术支持是否可以帮忙看看,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检查减震套件有没有按照正确角度安装,EVO的机臂硬了很多,桨的震动更容易传递到机架上,减震套件可以解决问题,但安装角度不正确的话,是发挥不了作用的。

另外,你的Z15减震球部分安装角度也正确吗?

网友:
安装肯定有问题  经验判断减震球安装有问题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震动不是云台的  而是机身震动传导并放大导致的

网友:
看了视频的确有晃动,我的evo还未到,但看过别人拍的没有问题,应该还是楼主初次安装的原因。

网友A:
楼主您好, 请问您的IMU是安装的中心版上面吗?您可以试着把IMU后置,重新调整一次参数。

您也可以加我QQ:2355602804 ,我会持续跟进您的问题。

网友:
仔细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 请问您的IMU是安装的中心版上面吗?您可以试着把IMU后置,重新调整一次参数。

您也可以加我Q ...

贴心的服务。赞一个!

网友:
我可算能说话了。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几天了。我就是这兄弟说的QQ群里的哥们,我现在很郁闷,无论是换IMU位置,还是调节感度,始终有震动,15-80分只一秒我每个感度都实验一次,搞死了。可是依然无法解决问题。

网友:
拍个机架减震的图片看看。

网友B:
我已经确定是云台的问题,正在联系FHTD调换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确定是云台的问题,正在联系FHTD调换云台。

哥们儿,你如何确认是云台问题的? 厂家认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们儿,你如何确认是云台问题的? 厂家认可了?

已经SF发回到FHTD了。让他们的技术帮我测试,我这边找了很多帖也在群里问了很多人,有几个人和你我遭遇一样,最后都是返厂才可以解决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SF发回到FHTD了。让他们的技术帮我测试,我这边找了很多帖也在群里问了很多人,有几个人和你我遭遇一 ...

。。。。。。整机返厂?还是只返了云台?

网友B:
我是整机发回代理了。等待代理帮忙返厂后结果。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整机发回代理了。等待代理帮忙返厂后结果。你呢?

我是云台返厂了……

网友:
难道这批S800EVO都有问题吗?今天又发现一个朋友返厂了。

网友(2013-11-08):
我的情况和你一模一样,也是困扰了很久都没有解决

网友(2014-06-26):
引用 网友B:
我是整机发回代理了。等待代理帮忙返厂后结果。你呢?

我的云台也是这毛病,您是如何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