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所谓的减震板,精灵一样可以没有果冻,视频作证!

楼主(2013-09-13):
苦苦等待Phantom vision!精灵一代硬挂狗果冻严重的问题又没法解决(见我之前的帖子,在青海已经是表现不错了)
X宝上所谓的减震器,两片碳板加四个减震球,一百块!!!有没有搞错!!!一百块!!!
无刷云台?增重不说,还要狗3!!!有没有搞错!!!那我的狗2怎么办!!!

玩模型的,不折腾出来誓不罢休!!!
方案1:脚架上粘块KT板,狗2+海绵包裹=失败

方案2:脚架上粘块KT板,狗2+N层双面泡棉=失败
方案3:脚架上粘块KT板,狗2+DVD里的那种塑料减震棉=失败
方案4:脚架上粘块KT板,狗2+洗碗清洁球=失败
方案5:脚架上粘块KT板,狗2+浴球=失败
方案5:原来的硬挂改为橡皮筋穿过软挂=失败
......

方案N:14号硅胶线,里面的金属线抽出来,硅胶管垫在精灵原配的挂架和精灵机身之间,上好螺丝胶,不完全拧紧(挂架与机身见约1mm,具体可以根据拍出来的效果自己调。注意:间隔过大容易掉哦,而且还是有果冻!我为了保险还用3M泡棉把螺丝表面粘住了免得螺丝松动脱落!别且用扎带套住狗的保护镜和脚架,就算脱落也不怕)(我是从报废的锂电上剪的线,注意:剪的时候要一根一根剪!同时剪,剪刀会把电池短路!!!最好剪掉一根后,用绝缘胶带包住那一端,再剪另一根!!!

另外,友情提醒下,开始我用KT板卡在脚架里面,保证KT板不会掉落。但稍微长了一点,导致轻微的把两个脚架撑开了,试飞的结果就是精灵不易操控,并且偶尔突然窜高。后分析推测原因,脚架轻微撑开后把外壳也轻微撑变形了,马达振动会使变形的外壳振动加剧(有可能共振了),影响了飞控。

超清模式看啊!盲拍的,晃动难免。周日去FPV拍摄O(∩_∩)O~

网友A:
既然是硬挂,就没必要计较果冻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硬挂,就没必要计较果冻啥的。

用超清模式看,不容易啊,就为了大家看,我把狗2的原始视频传上去了,但还是有高频振动。比起果冻,好多了!!!

网友:
不过折腾精神是要肯定的,绳命苦短,把精力花在正确的地方比较好。
比方,你一直在尝试,各式各样的测试,但都只是获得感性认识,费时又费力;为什么不考虑从定性定量的角度去处理问题,既科学有耐寻味,岂不更妙!?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超清模式看,不容易啊,就为了大家看,我把狗2的原始视频传上去了,但还是有高频振动。比起果冻,好多了 ...

我是开玩笑的,的确看不出了。

网友B:
请问楼主有没有用过会声会影编辑狗3的视频,是不是要把狗3的视频转换过才可以导入会声会影?

网友: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让果冻来得更猛烈些吧

网友:
果冻没了,不过还要云台

网友:
加個雲台吧!看到頭暈
就樓主所說的確實果凍沒了但是多了震動
建議最好把您方案1~5的視頻都發上不然觀眾怎知道改進了多少呢?

网友:
优酷看不清啊   高清也看不清

网友:
加個雲台

网友:
加云台吧~~云台不算高端~~ 嘿嘿   晃动比果冻危害更大~~

果冻可以后期做掉。

网友:
这照片拍的......也太模糊了吧?

网友:
不错啊,LZ确实会折腾,效果好很多了。

网友:
头晕晕的

网友:
这样可以了,达到你想要的效果了,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有没有用过会声会影编辑狗3的视频,是不是要把狗3的视频转换过才可以导入会声会影?

我是用的狗2,拍出来是mp4的格式。我没用会声会影编辑,用的视频剪切软件去了头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