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F330,这配置能挂狗吗?

楼主(2013-09-13):
大疆F330机架
naza+GPS
郎宇2212
好赢20A
9047桨
3S 2200电池
总重860g

考虑改个脚架,装个飞越狗云台+狗

不知道行不行?因为轴距和配置和精灵几乎一样,精灵是8寸桨。任然能挂云台和狗嘛

网友:
意义不大!放弃吧!

网友:
同意楼上,最多挂个微信摄像头

楼主:
谢谢楼上,楼下继续

网友A:
可以啊 我的山寨精灵
naza+GPS
郎宇2212
好赢20A
9047桨
3S 2200电池

飞狗+狗3  可以7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 我的山寨精灵
naza+GPS
郎宇2212

和我的配置一模一样啊,我刚把精灵壳子出掉,换了F330机架。谢谢啊,对我是个很好的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我的配置一模一样啊,我刚把精灵壳子出掉,换了F330机架。谢谢啊,对我是个很好的参考

精灵耐炸~

网友(2014-05-27):
俺自己用F330 NAZA-M,天地飞7,好盈20A,2212电机,8038桨,2200电池组装的加索尼AS15摄像,飞15分钟

网友(2019-04-27):
我的330 挂小蚁4K, 4200mah电池,续航15分钟,OSD显示电压10.7V!配置如下
杂牌2208 1100kv
8045桨
12A迷你电调
nazaV2原装全套
H3-3D云台 原装全套(切割了固定座才能装小蚁)
整体重量1360g
每次飞行感觉不算太稳,老怕炸鸡
但是已经10几次起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