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450玩简单点的3D动作需要怎样的配置呢?

楼主(2013-09-14):
各位大师,请教一下电直450玩简单点的3D动作需要怎样的配置呢?我现在手上的机子玩一下倒飞还可以,但是玩点特技就不行了,感觉动力不行,马达是浩马特的4000KV的,电调是好盈的铂金40A的,舵机辉盛的MG90S。电池是花牌40C的2200,求教一下要在什么地方改进呢?谢谢了,最好给个清单!
还有25C的电池能玩3D吗?

网友A:
有无副翼?无副翼舵机得换

网友B:
锁尾好点,舵机20快一个的模拟的舵机,就可以随便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无副翼?无副翼舵机得换

有副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尾好点,舵机20快一个的模拟的舵机,就可以随便翻了

锁尾是GS-9257MG,陀螺仪是100块的,给个建议,用什么的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1860-2100kv的2218-2221电机。。。电池用1100-1300mah 6s的。。。这样会比较耐操。。。扭力比3s高转速的好 ...

舵机能给个推荐吗?

网友:
阳台侠给我推荐的fs9257m用来锁尾很不错。不贵65元一个。搭配飞越GY650陀螺仪很好。但是陀螺仪你必须得调好了。

网友:
另外斜盘舵机用恒吉933就够了。电机电池就听3楼的吧。不想用6s动力的话,就换飞越450mx3500kv的电机也行。13t齿。

网友:
舵机直接来套215,辉盛没搞头,锁尾可以不换,国产9257我也用过还行,就是寿命短,陀螺去收个gy520包你好用。

网友:
同意有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1860-2100kv的2218-2221电机。。。电池用1100-1300mah 6s的。。。这样会比较耐操。。。扭力比3s高转速的好 ...

电机能推荐个牌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无副翼。。。想耐操点扭力好点速度高点就kst 215咯。。。怎么说也是国产神舵。。。。有副翼的就恒吉 ...

说的有道理,一次性解决,免的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无副翼。。。想耐操点扭力好点速度高点就kst 215咯。。。怎么说也是国产神舵。。。。有副翼的就恒吉 ...

有副翼用KST215可以不?

网友D(2013-11-25):
小手一抖,拿分就走

网友E(2014-07-10):
KST215用在什么450级别上都可以,你的4000KV马达扭力不行,换个3500KV左右的3S一样翻,不暴力的话933就可以。

网友F:
KST215 很不错,我炸了10次了,还没扫齿

网友G:
6s 电机 60a电调,用好点的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