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FPV请教图传如何达到10km的距离!!

楼主(2013-09-14):
新手想入FPV,看到论坛好多高手动不动10km以外,甚至20km!!但是大多数图传距离也就1-2km。请问是不是都用了自动跟踪云台。或者真的有那么牛逼的图传,求推荐啊,数传基本就切糕433了。

网友:
罗美2.4G加功放,保证你破10km

网友:
顺便问一下,遥控怎么办?

网友:
切糕433~
图传这个根据自己当地的情况选
想要拉远首先要考虑起飞及航线选址~
1.2 或者 2.4 800 或 1W 加平板天线
轻松破10km

破20km 30km才是比较难的 目前在冲击20km

网友A:
1.2G   1.5W 的百通图传不用平板,跟踪,轻松  10KM

网友:
环境也是个重要因素啊,去新疆,内蒙还是不算太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G   1.5W 的百通图传不用平板,跟踪,轻松  10KM

是不是真的哦,我也搞个1.5W的试试

网友:
10km要加平板了。

网友:
潜水学习,回贴拿分

楼主:
平板天线是否需要搭载自动跟踪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