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固定翼模式下的油门锁如果不增加 关靠混控油门始终是锁不住的。

楼主(2013-09-14):
今晚调试飞机过程中受了点伤 伤口的图片就不发上来了
三道伤痕 血流挺多

首先应该承认主要原因还是自己对新控的熟悉程度不够

之前固定翼模式下jr遥控并没有油门锁定选项
后来花了时间研究才明白
魔友们都是通过油门对油门的混控对遥控进行变相的油门锁定

换而言之 我们只是在用混控功能实现所谓的油门锁定功能
而这就留下隐患

今晚调试过程中 副翼反了 我在设置副翼反向过程中 以为第一个是副翼 也没仔细看就调了反向
结果飞机轰的一下 螺旋桨打我手上了(此时油门锁定已失效 至于为什么大家想想就明白了)
而真正的油门锁定在任何情况下接收机都不会发出启动信号的。

望jr公司可以改进,也希望朋友们多加小心。

伤到别人,再小的伤也是大事。

网友:
所谓的油门锁定状态下,,油门通道的输出固定在一个事先设定的值而不随操纵杆的变化而变化。这个值是使用者设定的,通常设置为怠速(比如5%,便于做熄火降落动作)或熄火(比如-5%,彻底关闭发动机)。

当你把这个通道反向,控当然会忠实地遵从你的指令,把这个预先设定的值变为95%或105%(见上)。结果可想而知。

通常控的油门通道反向都有警告,不是简单的按一次按钮就能反向。

网友A:
LZ直接反向肯定不行,会出问题。
说到JR的固定翼油门锁定,我想起以前的一个BUG。用DSX9飞固定翼,同样用混控实现油门锁定。但如果先锁定,再给飞机上电,然后切回普通,这时候,油门摇杆就算在最低位置,马达抖会缓慢转动。

网友:
是因为电调开了自动行程校准的原因。开机时它会自动把当时的油门位置当成是油门最低。当你切回普通时,在电调看来油门已经是在最低偏上的位置,马达就会开转。

网友:
多谢老金深夜回帖
意思是,混控下的油门锁定,并不是完全调到-100?
那为什么先上电,再切锁定,就能锁住。
有点搞糊涂

网友:
是说,你遇到的情形是由于那个电调里的自动行程校准功能造成的,和控无关。对于那种电调,油门锁定只能设为油门最低值,不能设得更低,要不就会出现你描述的情况。

网友:
受伤了去打破伤风针剂才是正确的,24小时之内。

网友:
jr的油门锁定是针对油机的,波动下开关,就把油嘴给关了,现在早就电动时代了,JR还不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直接反向肯定不行,会出问题。
说到JR的固定翼油门锁定,我想起以前的一个BUG。用DSX9飞固定翼,同样用混 ...

是啊 我承认主要问题是我对新控的熟悉程度不够 可是我觉得它的油门锁定的确有缺陷
不过有一点做得不错 他检测到我反向油门最大立刻响报警切电机电源
这个过程大概需要1秒钟时间 我已经在它启动不到半秒内就被伤到了

网友:
是你对遥控不熟悉JR的与FUTABA的都有优点,有些参数是设置相反的,功能都有,看你选择什么价位的控,好比汽车10W的能和100W的比么? 要熟悉一款新的控是要时间摸索滴,还要在飞行中进行测试。就像打游戏机一样,玩久了就好了。

网友B:
楼主用的JR那款啊 上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JR那款啊 上个图

dsx9 可以tb

网友:
引用 楼主:
dsx9 可以tb

反正我用的是11X 感觉还可以

网友(2013-10-18):
XG8的油门锁定就很好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