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科普——经常提出又容易被忽略的几个小问题~

楼主(2013-09-14):
           由于平时接触飞机比较多,一些外行的朋友或多或少都向我咨询过一些关于航空的知识,其中一些问题问起来看似很外行,但是能准确答得上来的人可能却不是太多……下面盘点一下上镜率最高的三个问题吧……

1.民航飞机上为啥木有降落伞?

2.为什么飞机在天上飞的时候有时候会拖着航迹云,有时却没有?

3.飞机有刹车吗?

摸着良心说,不看答案能同时答出上述问题的人有几个……

火钳刘明~~~~

答对的请举手~~~反正也没有奖品~~~~~

+++++++++++++++++++++++++++++++++++++我是可爱的分割线君+++++++++++++++++++++++++++++++++++++++

答案——
第一题——

1.态度问题,民航飞机遇紧急事故时,机组人员将尽全力挽救飞机。2.跳伞是一项非常专业的技术,并不是一般乘客所能掌握和接受的。3.多数空难事故发生在飞机起落阶段,这时候就算飞机上载着是一堆老练的伞兵他们也没办法跳。4.如果不幸高空巡航状态出现事故,假如要进行跳伞逃生,由于高空缺氧、寒冷、高速气流吹袭等极限环境也足以让跳伞者在数秒之内见毛泽东,马克思或如来佛~。5.降落伞设备占用空间大,只会徒增飞机的负荷,占用及其有限的机舱空间……

第二题——

飞机飞行时产生大量的热量及水蒸气,随废气排出飞机体外,进入大气层,并与周围环境里的冷空气迅速混合,水蒸气便会凝结形成小水珠,就是所谓的“航迹云”的成分。只有当环境温度相当低(通常在零下40摄氏度以下)时,一般9000米以上差不多就达到这个温度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出现飞机凝结尾迹。据有关资料表明,约86%的飞机尾迹出现在零下41摄氏度~零下60摄氏度的空气中。如果空中温度高于零下40摄氏度或低于零下60摄氏度,则很少会出现。所以说,通过凝结尾,可以粗略判断飞机的高度可能在9000米到12000米之间

第三题——

飞机的“刹车”一般有三个东西组成——反推装置、机轮刹车、扰流板都能帮助飞机在着陆时减速

反推装置是产生与飞机飞行方向相反推力的设备。它的原理是用导流板使发动机排气的方向发生偏转,倾斜向前方喷气,产生与飞机前进方向相反的力,即反推力,帮助飞机更快地减速,我们坐飞机的时候在飞机接地以后会听见发动机的噪声陡然增大,就是启动的反推装置造成的。涡桨飞机则可以变化桨的螺距,使桨造成相反的推力,来尽快阻止飞机高速滑行。飞机降落滑跑的过程中,机轮刹车是主要的减速装置。驾驶员操纵刹车时,液压油进入固定在轮轴上的刹车作动筒,推动刹车片,使动片和静片压紧。由于摩擦作用增大了阻止机轮滚动的力矩,所以机轮在滚动中受到的地面摩擦力显著增大,飞机的滑跑速度随之减小。扰流板按作用不同,可分为地面扰流板和飞行扰流板。地面扰流板只能在地面上使用,当飞机着陆时,地面扰流板可完全放出,从而卸除机翼的升力,提高刹车效率。飞行扰流板既可在空中使用,也可在地面使用。它在地面使用时,也可以产生阻力来使飞机减速。

网友:
配的音乐8错

网友A:
很好,民航涡喷也有负螺距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民航涡喷也有负螺距啊?学习了,,,

请注意看,第三点有说是民航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注意看,第三点有说是民航吗~

那是什么喷气飞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什么喷气飞机啊?

不少涡桨飞机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少涡桨飞机都是这样的!

第一次听说的,学习了,能告知一二么?有哪些飞机?

网友:
纠正一下,涡桨发动机的螺旋桨,没有反推装置,只有变距装置,所有螺旋桨固定翼飞机,不单单是涡桨,也可能是活塞,比如运五和初教6就是活塞发动机,它的螺旋桨一样是变距桨,如果其螺旋桨是有变距功能的,都可以使用其负螺距,来减速,但这不是反推装置,何为反推装置,反推装置仅仅使用在喷气式发动机上, 在发动机的中后部,有一块折流板,正常关闭的时候,气流从发动机喷口喷出,产生向前的推力,当折流板打开之后,气流不再向后喷出,而是通过折流板的作用,转了一个方向,向前喷出,以此来减速。

网友B:
以下是两种反推装置的图片,一种是装在发动机喷口处的,一种是装在发动机中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下是两种反推装置的图片,一种是装在发动机喷口处的,一种是装在发动机中部的

涡桨飞机没有独立出来说,于是就混着反推里面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下是两种反推装置的图片,一种是装在发动机喷口处的,一种是装在发动机中部的

学习了,

网友C:
学习!想知道为什么飞机在零下40-60°的时候飞机机翼的舵面为什么不会结冰?

网友:
又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想知道为什么飞机在零下40-60°的时候飞机机翼的舵面为什么不会结冰?

记得以前在杂志上看过一篇文章,就是讲螺旋桨和机翼加热防止结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以前在杂志上看过一篇文章,就是讲螺旋桨和机翼加热防止结冰的……

音乐是怎么插入的?

楼主:
在发帖的时候在Flash里输入http://app.duomiyy.com/songplaye ... /DuomiWebPlayer.swf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