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空心杯电动机

楼主(2013-09-14):
空心杯电动机属于直流永磁、伺服微特电机,与普通电机的主要区别采用是无铁芯转子,也叫空心杯型转子
空心杯电动机具有以下优势:
1、最大的能量转换效率(衡量其节能特性的指标):其效率一般在70%以上,部分产品可达到90%以上(普通铁芯电机在15-50%);
2、激活、制动迅速,响应极快:机械时间常数小于28毫秒,部分产品可以达到10毫秒以内,在推荐运行区域内的高速运转状态下,转速调节灵敏;
3、可靠的运行稳定性:自适应能力强,自身转速波动能控制在2%以内;
4、电磁干扰少:采用高品质的电刷换向器结构,换向火花小,可以免去附加的抗干扰装置;
5、能量密度大:与同等功率的铁芯电机相比,其重量、体积减轻1/3-1/2;转速-电压、转速-转矩转矩-电流等对应参数都呈现标准的线性关系

楼主:
空心杯电动机具有以下优势: 1、最大的能量转换效率(衡量其节能特性的指标):其效率一般在70%以上,部分产品可达到90%以上(普通铁芯电机在15-50%); 2、激活、制动迅速,响应极快:机械时间常数小于28毫秒,部分产品可以达到10毫秒以内,在推荐运行区域内的高速运转状态下,转速调节灵敏; 3、可靠的运行稳定性:自适应能力强,自身转速波动能控制在2%以内; 4、电磁干扰少:采用高品质的电刷、换向器结构,换向火花小,可以免去附加的抗干扰装置; 5、能量密度大:与同等功率的铁芯电机相比,其重量、体积减轻1/3-1/2;转速-电压、转速-转矩、转矩-电流等对应参数都呈现标准的线性关系。家用电风扇马达的效率25%~70%,

楼主:
怎样安装空心杯马达?并注意些什么?柱式电机检验或测试堵转电流时,堵转时间不宜过长(小于5 秒为宜),因为堵转时所有的输入功率都转化为热能(P=I2R),时间过长可能导致线圈温升偏高而变形,影响性能。使用时避焊接时注意焊接温度及焊接时间,推荐采用320℃ 1-2秒,时间过长和温度过高可能损伤引线绝缘皮。免靠近强磁区,否则有可能使马达磁钢表磁扭曲而影响性能。从包装盒中取出马达单体或在焊接过程中避免用力拉扯引线,也不允许多次大角度弯折引线,否则有可能损伤引线。

网友A:
高手讲座,前排听课,我是不是插楼了

楼主(2014-01-31):
引用 网友A:
高手讲座,前排听课,我是不是插楼了

马年同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学习了

马年同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讲座,前排听课,我是不是插楼了

过年了!恭贺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2~F@G}0O~S9W7QYCUEO4}LS.png你:
除夕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2~F@G}0O~S9W7QYCUEO4}LS.png您团聚香甜
初一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2~F@G}0O~S9W7QYCUEO4}LS.png您喜庆新春
初二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2~F@G}0O~S9W7QYCUEO4}LS.png您福贵满堂
初三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2~F@G}0O~S9W7QYCUEO4}LS.png您福慧双增
初四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2~F@G}0O~S9W7QYCUEO4}LS.png您大吉大利
初五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2~F@G}0O~S9W7QYCUEO4}LS.png您满载而归
初六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2~F@G}0O~S9W7QYCUEO4}LS.png您春风满面
初七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2~F@G}0O~S9W7QYCUEO4}LS.png您节日快乐
初八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2~F@G}0O~S9W7QYCUEO4}LS.png您福禄寿存
初九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2~F@G}0O~S9W7QYCUEO4}LS.png您如意吉祥
初十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2~F@G}0O~S9W7QYCUEO4}LS.png您万事亨通
十一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2~F@G}0O~S9W7QYCUEO4}LS.png您一帆风顺
十二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2~F@G}0O~S9W7QYCUEO4}LS.png您吉星高照
十三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2~F@G}0O~S9W7QYCUEO4}LS.png您合家和乐
十四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2~F@G}0O~S9W7QYCUEO4}LS.png您身心安康
元宵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2~F@G}0O~S9W7QYCUEO4}LS.png您爱情甜蜜

网友C:
第一次见到如此专业的空心杯电机电机,楼主能否进一步介绍目前市面常规空杯电机和无刷电机,在哪一个级别,效率相当?也就是说,无刷和空杯,在哪一个级别能凸显各自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见到如此专业的空心杯电机电机,楼主能否进一步介绍目前市面常规空杯电机和无刷电机,在哪一个级别, ...

有资料会发的!马年爽飞!

网友C:
谢谢兄弟赐教,祝马年顺利,健康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兄弟赐教,祝马年顺利,健康快乐!

资料已发“无刷和空杯的技术数据(转)

网友:
能给个链接吗

楼主:
谢谢了!马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