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印机上的无刷电机,怎么接线?

楼主(2013-09-14):
(无正文)

网友:
没有用的,这种电机的KV太低,磁铁都不是钕铁硼

网友:
这种电机一般都有4到5条线、还要有一个专用的控制器、

网友:
这个我也有个

网友:
楼上的头像啊    爽死

网友A:
可以出給我嗎?

网友:
这个电机是步进电机,如果lz你的打印机够好那这个电机是伺服电机。这种电机的特点不在速度和扭矩上而是在转动的精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出給我嗎?

你想要?便宜点拿去玩吧

网友:
步进电机 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