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裸狗三,正常使用后,开不了机也冲不上电。

楼主(2013-09-14):
如题,一次开车把狗放在车呢做行车记录仪,使用一段时间后,自动关机了
原本以为是没电了,拿回发现充不上电,也无法开机,连电脑也没有任何反应,跟死了似的
不知道有没有和我一样情况的前辈,技术指导下,小弟在此非常之感谢。

网友:
怀具了,大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电池过放了。量一下电池电压。

网友:
狗3本身问题就很多,何况是裸的呢

网友:
是裸狗 开不机就很正常了··线看看是不是电池问题吧··不行就练习商家看看能解决不·

网友:
本人也试过这样的事,应该是没有正常关机引起的,只需将电池拆卸后再重将就能正常开机啦!

网友:
刚买黑狗回来的时候碰到过你这种情况,用USB线不能充电,还有接电脑不能发现新硬件,差点给退货。后来发现是配的那根USB线质量太差出现的这种状况,换了根佳能相机USB线搞定

网友:
楼主先测量一下电池是否有电,电压多少,如果电压在3.5V左右可以用手机万能充电器充满即可,如果电压低于3.5V以下,可以拿到维修手机的地方进行激活,如果电池的问题排除了,那就是机子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干脆些出手吧,多少米

网友:
拨电池拨卡,然后装上电池,能开机后再装上卡试试

网友:
拔电池!
这东西极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