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k4卡盘精度差,请教各位老师如何调整?

楼主(2013-09-14):
在魔坛潜水两三年,深受毒害,上周终于买了个二手小车床:传说中的2k4。到家清理完毕后,发现夹在卡盘上的工件跳动比较大,用百分表测量,跳动接近40。不夹工件锁紧卡盘的时候,仔细观察三个卡爪,可以看到有一个卡爪的两面和相邻卡盘都不接触,留有比较明显的空隙。请教各位老师,这种情况怎么修理调整啊?
另外一个问题:这个卡盘怎么拆卸?卡盘后边的三个螺母拧不下来,会被卡盘后边的轴承箱挡住。我是新人,中文学的又不好,请老师们详细解说,有步骤图最好了,适合我的智力水平。

网友:
你说的是跳动40丝?  卡爪安装顺序应该没错吧 。把卡爪车一刀吧
你这种情况用不着卸 卡盘吧。 如果非要卸的话,把螺丝松开,螺丝下面应该压着个可以转动的圆盘。圆盘上有个比螺丝帽大的孔,你把这个孔转到螺丝帽地下,就可以把卡盘抽出来了

网友:
卡盘拆过一次,床头与卡盘螺丝之间塞一垫铁,把螺帽旋出来让螺帽挤垫铁,要三个螺帽轮流挤,这个过程中要当心卡盘掉下来砸中脚趾啥的

楼主:
回2楼:卡爪怎么车啊?在尾顶上夹个大钻头然后开车自宫?
回3楼:谢谢,回头试试,我打算给卡盘坐下清理,上点油。

网友:
“”“不夹工件锁紧卡盘的时候,仔细观察三个卡爪,可以看到有一个卡爪的两面和相邻卡盘都不接触,留有比较明显的空隙。”“” 这种情况 应该是卡爪的问题。 卡爪杂车我不太记得了
好像是找个外圆在60mm左右 厚在5mm 左右 立眼40mm左右的圆环(尺寸是我临时想的 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自己改。外圆要精车过的 立眼与外圆尽量是一刀下来的 最好端面也是一刀下的) 。把圆环夹在正爪的根部。然后用立眼刀一点点车卡爪 。 里外都车。
然后好像是 用卡爪撑着圆盘立眼 清根(就是之前夹着圆盘的那个地方。)

注意!!!!: 卡盘转速要慢大概20转上下。吃刀要小顶多10丝 走刀尽量要慢。

我不知道对不对 你最好还是在网上查查吧 或者再问问高手们

楼主:
昨天下午又看了很多前辈的帖子,晚上回家把卡盘螺丝拧松,把木块垫在卡盘上用榔头轻敲,一边敲一边打表。敲击的位置是百分表读数最大的地方,大概用了一个多小时,距离卡盘10mm的地方精度调整到16丝左右,再敲就没效果了。今天有空的话,打算参考某前辈的“画圈***”研磨卡爪,希望能进一步提高精度。
卡盘自宫的帖子也研究过了,鉴于我初学乍练,手艺太烂,实在是不敢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下午又看了很多前辈的帖子,晚上回家把卡盘螺丝拧松,把木块垫在卡盘上用榔头轻敲,一边敲一边打表。敲 ...

1、先用百分表测一下主轴法兰外圆,看一下跳动是几丝,如比较大那就不要调了,只能车卡盘法兰。
2、将卡盘爪取下,看卡爪上面的数字是否和卡盘槽道上的数码相对应,正常卡盘的三爪闭合后无缝。
3、经过以上调整后如果精度达到5丝以内就算是好的了,不要追求0,机器精度有限。

楼主:
法兰测过了,跳动3丝以内。卡爪是按顺序装的,就是三爪闭合后有一个卡爪两边都有缝,所以我准备研磨卡爪。我得要求不高,肉眼看不到工件画圆就行了,能调到5丝更好。

网友A:
刀架上固定一把小手磨,夹金刚石磨头,卡爪夹一轴承,磨外圆,只开手磨,卡盘用手转动,然后外圆夹一个轴承外圈,磨内圆,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刀架上固定一把小手磨,夹金刚石磨头,卡爪夹一轴承,磨外圆,只开手磨,卡盘用手转动,然后外圆夹一个轴承 ...

你这方法可操作性高   好搞

楼主:
我是来顶TOPER的,这个方法我一定要试试。

网友(2013-12-28):
引用 网友A:
刀架上固定一把小手磨,夹金刚石磨头,卡爪夹一轴承,磨外圆,只开手磨,卡盘用手转动,然后外圆夹一个轴承 ...

太好了,正为小卡盘的精度发愁呢。哎,附属的工具少啊。这个.......好方法,合乎我意。谢谢

网友:
效果怎么样啊,精度如何啊

网友:
你的工件是标准的测试棒吗?如果不是,你所测得的精度是不准确的。工件的装夹也影响精度。最好不要轻易考虑磨卡爪,用眼睛观察更不能得出哪个卡爪有问题的结论。你眼睛能看出几丝的差别,那你真是神了。

网友:
卡爪接触工件的地方是最下方的正面而不是两侧,你观察卡爪的相邻两侧能不能碰到一块有用吗?不用管它。用标准的测试棒,多次夹装测测看到底精度怎么样,然后再决定磨卡爪的事。磨卡爪通常是出现了卡爪喇叭口的情况下才考虑。如果工件本身不圆,夹上去有些跳动是很正常的事,调整装夹位置就会改善。

网友:
好贴 学习不少东西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卡盘是消耗品。如果精度变差,可以更换全新。

网友:
先测一下卡盘外圆的同心度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2楼:卡爪怎么车啊?在尾顶上夹个大钻头然后开车自宫?
回3楼:谢谢,回头试试,我打算给卡盘坐下清理, ...

卡盘撑开卡住一个圆套(建议用大点的轴承外环)用里孔刀掏三个爪子  全部见光即可  然后夹住一根圆棒(最好是光轴)用外圆刀和掏里孔一样.........

网友:
呵呵  车完三爪的内外圆再平一刀端面就是新家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