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起飞后电压下降快的问题

楼主(2013-09-14):
初入手F550,在飞的过程中发现电压下降快。电池是刚充满的AOC5000(4S),16.8V,垂直速度4米/秒,爬到20米左右IOSD显示电压15.2V,40米左右为14.8V,但屏幕左上角的电量显示图标还是满的。

请教:可以继续飞吗?什么情况才是真正的低电压?

楼主:
补充一下,落地后电压回升到15.2V。F550全套原装,10寸桨,起飞重量大约3公斤,接近临界。

网友A:
电池不行了

另外,要看电压数值,不要看那个电量图标。

楼主:
谢谢楼上指教,我想就是你说的原因,马上换电池再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落地后电压回升到15.2V。F550全套原装,10寸桨,起飞重量大约3公斤,接近临界。

超重小心机臂断了

网友:
那个是负载电压  你测试一下线损电压  那个dji的维基百科上面有方法  在naza的电压保护设置里面

网友:
当然是看电压,如果刚飞就很快掉电压,基本上是电池问题;但如果已经飞了一会,再去做大机动动作,负载电压降低那是正常的,落地回升更是正常的。

网友:
负载太大,电池内阻大,接头线损大,2212带10寸浆太累…

网友:
AOC好像是显示器吧。

楼主:
roc,着急打错了,确实是电池问题,有次过放了,内阻大。另外,F550的负载就是3公斤,没有超过限制。用8寸桨怕升力不够,只能免为其难上10寸的了。

网友:
F550飞行效率不如XA650,如果是3S动力,空载悬停电流不低于27A这个没商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行了

另外,要看电压数值,不要看那个电量图标。

NEX 5T测评有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NEX 5T测评有了吗?

有了
http://dc.pconline.com.cn/346/3460306.html

结论就是只增加了NFC,所以现时还是买5R好。

网友:
高速上升时,大电流输出,瞬间负载电压压降很大是正常的。

网友:
高速掉电压很正常,悬停看看,还掉那就是电池不行,

网友:
電池老化、品質不良、或者是4s piece已經低壓了不平衡
但我肯定的說老兄您超重飛行了,已經不是極限的問題了
起飛重量1200g~240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