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装起落架的问题

楼主(2013-09-14):
如果将这种舵机收放起落架改装成蜗杆的,如何将钢丝从底座上弄出来(红圈圈标出的地方),硬拽拽不出来,难道要敲碎底座?求解。。。还有,有什么工具能整齐的切断这种钢丝,一般的老虎钳夹不断,太粗了

网友:
要卸开基座,里面有螺丝固定的~

网友:
用砂轮片切嘛

网友A:
侧面有两个洞 用内六角

网友:
角磨机放上切割片

网友:
老虎钳可以弄断,要拿榔头砸,很可能部分损坏老虎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侧面有两个洞 用内六角

多谢,卸下来了,果然是正解

网友:
这好像是F35的起落架吧。

网友:
手模机可以,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