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航模摄影配置,求给意见

楼主(2013-09-14):
图中的机器配置:
DJI F550 原装套件(F550机架+动力2212/1038浆+NAZA V1 M飞控)+MASTOR GOPRO3 云台+银狗3
电池:4S 5800Mah+3S 220Mah(遥控用电池给云台供电)

未装图传重量已经是2575g了,如果把云台电池省掉,装上图传,应该也差不了多少

DJI F550的官方数据是

已经超过最大起飞重量了!!
请问这个怎么解,该如何调整

网友:
你需要的一个碳纤维机架

网友:
用铝方管自制一机架,200多克

网友:
够折腾的

网友:
我看国外的视频挂着3个电池都能飞 应该也超过起飞重量了

网友:
有点重了~

网友:
没问题的 你想想新手挂无刷云台的精灵们吧

网友A:
完全可以飞,2212拉力应在800克以上,3公斤以下应该可以飞
S800的官方数据才能载重120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飞,2212拉力应在800克以上,3公斤以下应该可以飞
S800的官方数据才能载重1200克

飞是可以的,也飞过了,不过觉得悬停时间应该会太短(具体时长还没机会测试)

网友:
电池重量了吧    云台要单独供电么,用接收供电不也可以么!

网友:
换个机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