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狗3忽然这样,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2013-09-14):
黑狗3,之前一直好好的,忽然出现视频和拍照都高光溢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还有得救吗?

网友:
刷固件试试

网友:
好有赶脚  不过这应该是ccd的问题咯

网友:
等具体答案

网友:
这个叫紫边现象

网友:
用山狗的飘过

网友:
还不如我的山狗

网友:
两种可能,一是AV输出有问题,二是视频线有问题,你换条线试试   我以前GO1也试过

网友:
我的狗2 也经常会这样 关机 然后在开机 就好了

网友:
有原件焊接不良吧。像是电视里的缺色了。。

网友:
狗也垃圾

网友:
感觉在拍恐怖片!

网友:
ccd有问题么

网友:
换卡试试吧,

网友:
拆开把传感器排线从新装一次,应该是抖动太大排线松动了。

网友:
这个是新问题  我的黑狗  只会弄会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