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感度的问题

楼主(2013-09-14):
通过x1通道 调节感度 可以在飞行过程中直接调节 还是调好了在起飞

网友A:
我都是调好再飞

网友B:
都可以 一般默认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直接调,不过保险起见最好,保持悬停或降落调整。

网友D:
我是用笔记本电脑在地面调整。

网友E:
在电脑上设置默认感度 上天之后再调试 不要飞太远太高 安全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