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捆狗3,新手第一次试飞。电机振动好大。

楼主(2013-09-14):
第一次拍摄。
图传,周围空间也不大,不敢飞太高。飞高了怕下不来。

网友:
要调一下浆平衡或者电机轴吧,看到你的***头都舞处枪花了!
再有这样硬邦震动很大吧,在GOPRO和机身之间加点减震的试试

网友:
好担心桨夹会飞出去

网友:
好大的震动

网友:
你的电机轴是不是有问题 怎么都是歪着的!!

网友:
4006电机本来振动就大

网友:
震动好大啊

楼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歪的。这四个4006是新买了,上次XXD2212从500米高空坠下成正方形了。

网友:
你可以上高脚架,上个舵机云台!

网友:
你的gps放那么低啊

网友:
我想看你的XXD 尸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歪的。这四个4006是新买了,上次XXD2212从500米高空坠下成正方形了。

敢玩儿500米!佩服!

网友:
阴天狗3效果很差啊

网友:
子单头看着都感觉想和桨私奔的样子

网友:
换付好浆

网友:
换个机架试试,会比这好很多

网友A:
电机声音好像不正常、你把桨去掉、然后全油门看看电机震动是不是都一样、新的基本上没什么震动的、我的也是4006 950KV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声音好像不正常、你把桨去掉、然后全油门看看电机震动是不是都一样、新的基本上没什么震动的、我的也是 ...

有两个电机可以,另外两个震动比较大。
四个一起开震动比较大,没装螺旋桨,全油门机器就被震的在地面位移了。

网友:
0000......piaoguo飘过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两个电机可以,另外两个震动比较大。
四个一起开震动比较大,没装螺旋桨,全油门机器就被震的在地面位 ...

真心佩服你不怕死的精神。震动成这样子我一般都不敢飞。。。上次我一个DJI 2212只是声音不正常,震动有一点点而已,然后我发帖子问别人什么情况。大多数人都叫我换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两个电机可以,另外两个震动比较大。
四个一起开震动比较大,没装螺旋桨,全油门机器就被震的在地面位 ...

换吧、要不然很容易炸机、要不就叫卖家换、看看行不行、如果是没有炸机的情况下

网友:
看是你在哪里买的4006 现在有的店家卖的都是缩水版的4006 拉力小 震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吧、要不然很容易炸机、要不就叫卖家换、看看行不行、如果是没有炸机的情况下

低空炸过一次了,有擦伤,没得换了。
一般不乱飞不会炸。小心点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空炸过一次了,有擦伤,没得换了。
一般不乱飞不会炸。小心点就好。

4006电机炸过之后就不怎么平衡了的、没有炸过还好

网友:
果断换电机或电机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