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浮力不够么?

楼主(2013-09-14):
今天风有点大,网球场想练下航线,但是高度很容易被风干扰,要么被风压的很低,大概离地10~20公分,要么越飘越高,难控制。有时候一阵风过来,飞机迅速下降,一下子加大油门都拉不起来,还是脚架重重的砸了下地面(还好是橡胶地)。450是不是都这样?我油门已经有70%了,转速应该也够了吧,如果是450L的360桨是不是会好很多?

网友A:
鸡鸡小了就是这样,正常,换500以上大机据说会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鸡鸡小了就是这样,正常,换500以上大机据说会强很多

是很想买架大飞机~~~500不错,不过还要买控,这开销大了啊,年底再说吧。顺便等等新版的500,最好是跟450L这样的设计~~~

网友:
正常正常!!!

网友:
450都这样,

网友:
大飞场会好一点

网友:
360桨好些有限,这个所谓的浮力感与桨的大小有直接的关系,360桨比325只长一点点,而425就不同了,530、610、690……自己想吧。越小的机子打舵越快,发现风把飞机压下来,要及时迎杆,而且要果断,杆量要给足,当然,推到顶飞机还砸地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小飞机的抗风性能本来就不够好

网友:
450风大很悲剧,建议适应一下3D模式...
碰到风大立刻切3D把飞机压下来

网友:
风稍微大一点从不出去飞。

网友:
我觉得450抗风还可以,70%油低了,风大开到80%抗风要好很多,90%就相当抗风了。

网友:
450比较轻,受风影响大。如果700级的话遇到特别大的风应该也会这样。其实无副翼比有副翼的已经抗风很多了,lz对螺距控制还要加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