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700或600的模友们。。。请看下这个正常不?

楼主(2013-09-14):
想请问其他飞700E的朋友。。你们的大齿盘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么 ??几乎每次飞都会这样。。。之前用700MX电机的时候也这样。。。后来担心700MX空中爆磁钢就换了4525

大齿盘放大后。。。700的齿间隙还不能调整。。。

网友:
我的700也是这样,飞几个起落就这样,像一些磨擦的粉末似的!

楼主:
额。。。我换上这个大齿才飞了5 6个起落。。。一直是在调试阶段。。。

网友:
不懂,观望

网友A:
建议涂上些粘度高的润滑脂上去,比如JR的硅润滑脂或者RCMANIA的推力轴承润滑油,可以有效改善这种情况,一般这种都是运行过程中齿轮啮合温度过高引起的现象之一。或者啮合状态不太好也会有类似情况。涂点润滑油脂上去可以很有效的降低齿轮啮合时的温度。以前飞260的时候扫齿,然后注意到扫齿之前一两次都有这种齿轮粉末出来,问了下JR的技术,他们说齿轮上涂点自带的润滑脂效果会好很多。。。大侠可以参考一下。

话说主齿用了斜齿的话,尾传动主齿轮也最好用斜齿的比较好吧楼主。

楼主:
额。。下次去试试。。。
尾斜齿。。额。。因为700飞的不多。。买来到现在大半年了。。就飞了那么几次。。还是在调试中。。。所以还不打算换。。

网友:
感觉电机齿跟主齿太紧了吧,没遇到这种情况,一直很好。祝早日解决

楼主:
额。。电机齿和大齿盘的固定的。。调整不了。。。

网友:
我的先开始也有这种情况,后来把电机的钢齿换了一个,然后严格按照亚拓说明那样把钢齿下延跟大齿盘平行,就好多了,不过还是打算在大齿盘上面涂点油,这样放心点哦

楼主:
就怕上油了。。粘的那种。也会甩的到处都是。。。

网友:
我的600和700都未发现这种问题。

网友:
涂点凡士林吧~~~~~~

网友:
不用塗油, 只要是齒輪, 轉動磨合磨些粉出來 都是正常現象。

楼主:
额。。正常就好。。。只是450和500上都没发现。。可能是间隙比较大没700那么紧凑

网友B:
间隙没调好

网友:
看来还是直齿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间隙没调好

我倒是想调。。。但。。。。

网友:
没有调好,望仔细再次调整

楼主:
额。。。已经严格按照YT的来做了。。。。

网友:
是不是有点太紧了?

网友C:
电机齿跟主齿太紧了   把电机齿向上移一点就OK了    另外  是不是大盘齿固定螺丝送不一    引起大盘齿变形?

网友:
我觉得 额,,,额,,,炸了更踏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齿跟主齿太紧了   把电机齿向上移一点就OK了    另外  是不是大盘齿固定螺丝送不一    引起大盘齿变形? ...

原来是按照YT的方法。。齐平。。完了看到上半部分有粉末。。后来电机齿上移了一点。。这下就是全部都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建议涂上些粘度高的润滑脂上去,比如JR的硅润滑脂或者RCMANIA的推力轴承润滑油,可以有效改善这种情况,一般 ...

涂润滑脂不会被甩出来吗

网友E:
我发现一个好事,700和600通用112T的齿,但是装的面不一样。
700退役的齿,给600飞,用另一面,和新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发现一个好事,700和600通用112T的齿,但是装的面不一样。
700退役的齿,给600飞,用另一面,和新的一样 ...

另外,我700和600都没任何不正常磨损。楼主磨成这样,飞的声音正常吗?这俩机型正常的话声音很轻的。

楼主:
声音还真有点大。。一开始以为机器大了 声音大是正常的。。。看来有必要拆开重新装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涂润滑脂不会被甩出来吗

会被甩出来,油快被甩干了就再抹些上去

网友F:
大小齿顶面要基本在同一水品面上,小齿越高间隙越小,反之越大。你这样小齿与大齿之间没有间隙导致大齿齿尖过度磨损,对飞行没太大影响,但动力损耗过快,噪音大,留空时间会相对较少,我的700DFC,1700转悬停可以十六分钟,电池刚好每片3。5V。

网友:
这也忒严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小齿顶面要基本在同一水品面上,小齿越高间隙越小,反之越大。你这样小齿与大齿之间没有间隙导致大齿 ...

意思是换小一号的电机齿是吧。。。了解。。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换小一号的电机齿是吧。。。了解。。

没说换小一号哦,上下调整小齿达到最佳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说换小一号哦,上下调整小齿达到最佳间隙。

电机齿已经到最顶了。。。上不去了。。。只能向下调整。。。

网友G:
质量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质量问题了

哭啊。。。。这个都让我遇到了。。。不知道换个大齿能解决不。。。

网友:
可以滴  放心呀!

网友:
咬合有问题,要么紧,要么位置有偏差

网友(2013-10-14):
引用 网友A:
建议涂上些粘度高的润滑脂上去,比如JR的硅润滑脂或者RCMANIA的推力轴承润滑油,可以有效改善这种情况,一般 ...

这个建议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建议涂上些粘度高的润滑脂上去,比如JR的硅润滑脂或者RCMANIA的推力轴承润滑油,可以有效改善这种情况,一般 ...

再顶一下,真的有必要涂少许滑脂

网友:
油机油车的 甲醇燃料  涂一点上去  立马见效

网友:
引用 网友H:
再顶一下,真的有必要涂少许滑脂

之所以选择这两种润滑脂的主要原因这两种油的粘度比较大,容易粘附在齿轮上不易被甩出,还有是不会对齿轮材料产生反应。其中JR的硅润滑脂粘度最佳,最适宜用于齿轮润滑。
另外齿轮之间的间隙也是非常重要的,齿轮运行过程中会产生高温,轮齿会受热膨胀,如果间隙过小,那么齿轮膨胀后就会引起电机齿顶死主齿轮,当然会有磨损痕迹了。一个需要使用润滑油,另外间隙也要调整适宜才行。
以前我飞JR260的时候也出现过这种磨损迹象,然后几次之后就扫齿了。主要原因其实就是齿轮间隙,间隙过小会有这种现象。间隙放大些,涂抹润滑脂也能有效降低齿轮运行温度,减少摩擦热量,对齿轮也是一种保护。唯一的问题就是,这样的话如果场地太脏,齿轮会粘附灰尘。不过注意保养问题不大

另外。。。涂润滑脂和调整间隙的方法是当时260频繁扫齿时我向青岛JR PROPO公司咨询的时候公司技术人员告诉我的方法。。

网友:
600没遇到过

网友:
不太知道
我是来顶贴赚分的
谢谢你

网友:
涂润滑剂不是办法.

网友:
貌似是大齿不平整,部分地方间隙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