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恒龙2.4G摇控

楼主(2013-09-14):
恒龙出2.4G摇控套件了,不知谁换过,性能如何?

网友A:
配转速低点的电机还行,不然线性也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转速低点的电机还行,不然线性也不怎么样。

哦,是不是就不需要天线和那快信号接收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是不是就不需要天线和那快信号接收板了.

车面天线好像还是有,只是短了一半左右,
遥控天线自然是短了,只剩个帽子

接收板应该不用了,好像直接集成进多功能模块了

发图供你参考,TB卖家的

网友:
我感觉没什么变化,唯一明显是遥控器不用拉出长长的天线了, 坦克上的天线比以往短了半截,我还以为操控性更加细腻, 还有和老控一样,2.4G还没有微调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