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圣指点 恒力4822电机配置电调问题

楼主(2013-09-14):
询问了好几个人关于4822配置电调牌子各有不同,最早听说的是用  好赢20A电调  都可以,问他出过问题没,一直都是好好的。最近后来听说的是要配置  铂金30A电调,配飞腾的都出问题了。听到这些我一个不懂电调的孩纸,顿时就傻了,不知道怎么选择了,现在手上的米不多,要是用20A的心里有点不安心,要是用铂金又没那么多的钱,最近看到ZTW出了一款  蜘蛛电调  不知道能不能配置这电机,要是有用这电调的模友说下怎么样,小弟在这求助论坛里的高手帮忙解释下

网友A:
首先,你的4822是多少kv的?如果是390kv,用6s电,那就铂金,如果是用4s电的,可以选择飞腾,没啥大问题,你看到的是个案

其次,20A能满足4822的电流需求,但冗余不大,本着保险的原则,建议还是30A,否则万一炸鸡,损失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4822是多少kv的?如果是390kv,用6s电,那就铂金,如果是用4s电的,可以选择飞腾,没啥大问题,你 ...

我电机是570kv,听他们说的20A的电调要堵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电机是570kv,听他们说的20A的电调要堵转

堵转不是必然现象,不过我也没试过20A的,有人用铂金30A也堵转呢,不过我用的好好的

网友B:
我也是 4822  390KV的想用在DJI f450上,请问用什么电池?电调是  铂金30A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 4822  390KV的想用在DJI f450上,请问用什么电池?电调是  铂金30A的。

4822  390KV用在F450机架  是不是有点浪费啊  450最大用11浆 最合适是10浆  390KV最少是15寸吧

网友D:
买ZTW的蜘蛛吧,哈哈哈,便宜廉价,性能逆天,simonk低速电机6S电池支持,还能说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电机是570kv,听他们说的20A的电调要堵转

kv570飞腾30A电调,至今正常!六旋翼飞重四公斤

网友E:
引用 网友C:
4822  390KV用在F450机架  是不是有点浪费啊  450最大用11浆 最合适是10浆  390KV最少是15寸吧

这种到底是以什么为依据来根据什么机架上什么电机,什么浆,什么电调,什么飞控,等等等,有比较系统或易懂的帖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ZTW的蜘蛛吧,哈哈哈,便宜廉价,性能逆天,simonk低速电机6S电池支持,还能说啥呢

还不知道蜘蛛电调支不支持4822系列的电机,要是可以我就买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种到底是以什么为依据来根据什么机架上什么电机,什么浆,什么电调,什么飞控,等等等,有比较系统或易 ...

1.飞行重量决定要用什么电机,同时决定机架结构,也就是轴距、轴数。(比如:60吨的卡车,选1.0的发动机是不行的,当然也可以装很多1.0的发动机)
2.重量,电机及机架结构定了,决定用什么桨。电机官方数据都有推荐的搭配,机架结构及轴距轴数限制了浆的选用。(比如650四旋翼可以上15寸,但650六旋翼就只能12寸,基本的几何原理,不然桨会打架。当然如果是650的Y6那用18寸也行)
3.电调选用首先是电机功率,也就是多少A的电调,其次是动力电源电压,每种电调都有支持电压的上限。除了明显不兼容的不能选。(多旋翼对电调A数一般要求较小,我4kg的六旋翼每个电调才5A不到,所以一般情况完全没有必要上30A以上的)
4.飞控嘛,主要决定因素是你的腰包,从几十到上万都有。新手不要用KK(没有自稳)。一般玩家建议用商业飞控,简单易用。开源调试起来比较困难,不要看人家能飞稳就觉得是好飞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1.飞行重量决定要用什么电机,同时决定机架结构,也就是轴距、轴数。(比如:60吨的卡车,选1.0的发动机是 ...

推荐个配置吧,机架四旋翼550的,长航时,有fpv,配置尽可能的详细点的,谢谢

网友:
4822kv390 6s 飞腾40a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推荐个配置吧,机架四旋翼550的,长航时,有fpv,配置尽可能的详细点的,谢谢

550的四旋翼一共就这么大点,即使用大电机也上不了大桨,总拉力不会有都少,还要载荷任务,也就是说电池大不了,所以续航也大不了

网友G:
几套配下来,个人感觉550就是个坑!
不大不小:不加云台硬挂有点大;加狗台图传又小,主要是不安全!
所以,珍惜手中米!远离550!

网友:

引用 网友G:
几套配下来,个人感觉550就是个坑!
不大不小:不加云台硬挂有点大;加狗台图传又小,主要是不安全!
所以 ...

直接上六旋翼?我是新手,这样起步太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