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分享下伟力V911尾电机发热临时治理方法,以及请教两个问题

楼主(2013-09-14):
新人,刚入摸,买了大伙说的V911,听说尾部电机容易发热烧掉,买回来果然这样
虽然卖家给了个备件,但是烧了总是不好的

于是,想到了个暂时性的解决方法:用打火机的液化气降温。。。
放裤兜里的,炸了喷一喷,换电池喷一喷,降温效果明显,目前飞了大约50电,没有烧。。。

我们这边批发市场3元一罐,目前用了大约1/4罐,费用可以接受
室内使用有一定危险,需要注意通风

另外请教大家两个问题:
1,V911悬停的时候,机身朝右边歪(不是向右侧飞),这是正常的么?
     卖家说是因为主浆和尾桨不在一个水平面上,扭矩不平衡造成的,我趴在地上想了想,好像是那么回事,但是不敢确定
2,是不是带锤子的飞机都是单轴陀螺仪(z轴),不带锤子的是3轴(xyz轴)?把V911的锤子拆了会发生什么事?

网友A:
mgl兄:

有刷主尾电机每飞完一块电后会很烫,即换电续飞会消磁乏力。
夏天等15分钟让它俩完全降温后才再玩便可。我的V911尾电
机飞过500块电仍可正常工作。

(1)  正常。

(2)  是的。
      那锤子是平衡杆,没有了飞机会失控。
      反正飞机够耐炸,不试白不试,不防拆走它试飞一次。

另外如只给尾电机用任何方法 快 速 降温而不理会主电机的话,
连续换电飞会令主电机长时间高温加速消磁老化。

陈伯

网友:
论坛里还有尾电机的水冷散热方法,我在用很好用,你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gl兄:

有刷主尾电机每飞完一块电后会很烫,即换电续飞会消磁乏力。

我摸了摸主电机,不是很烫的样子,就没管它,,,,结果昨天发现主电机电刷烧了。。。以后给主电机也喷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