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好x3的帮帮忙

楼主(2013-09-14):
这个限位的环怎样装进去,搞了2小时了。拜托大家了

网友:
某宝上搜“卡簧钳”。卡簧钳有分内卡和外卡,你需要的是外卡。注意买对尺寸的,大了,插不入那卡簧的小孔里的。
或者,找两根铁丝,分别穿进那小孔里,弄成两个铁丝圈,然后分别套在尖嘴钳,把尖嘴钳往外扮。小心用力过大,把卡簧弄变形了。

网友:
对要专用工具才好装,不过俺是用起子装上的

楼主:
3楼厉害,我用起子怎么也装不上,再试试吧,来不及去买钳子了
。谢过

网友:
要用卡簧钳。

网友:
一字螺丝刀,弄开一点,然后,用力,不过还是买卡簧钳吧,今后玩狗用的到

楼主:
两把老虎钳搞定,啊呀,手痛

网友:
杠杆原理...
2个小号内六角刀头,一把螺丝刀,一把钳子
搞定

网友:
一把一字起子就搞定了

网友:
这种设计还得买把工具

网友:
http://www.rcmania.刪h刪k/article-1277-15.html

這裡有詳細圖解,必須用c扣鉗好一點,X3、X4、X5都會用到,還有Mikado的500~600系列都會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