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820不锁位瘫痪

楼主(2013-09-14):
内容原厂的820自带的,原来悬停有过尾巴大约5度来回摆,后降一点高度40%这样稍好,但还有些些抖抖,前天飞行,好好的第二块电池飞行通电,自检正常却不锁尾,,任摇飞机或者控摇杆都不动,控设置上也好的混空正常,我试着打方向,用手给一点力舵机,舵机能打方向,好似电力不足,但是看陀螺仪灯都正常打方向也会正常闪,请教各位朋友分析一下,是不是陀螺仪不行了,另外要是真是这问题,是否能寄回厂家维修呢,飞机没有炸鸡,一直在稳稳练对尾中,另外一个小故障,前几天正常时,左打方向,飞机像是有些动力不足降高度,右打方向却正常,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
怎么看着都像是机械问题啊,因为左右打方向,陀螺仪是不会影响飞机的动力啊。检查一下轴承有没有坏的,或者活动部分被螺丝胶黏住

楼主:
内容恩好的,我去检查谢谢啊

网友A:
哪位知道KDS陀螺仪返厂地址,电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位知道KDS陀螺仪返厂地址,电话?

联系我吧,QQ406609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