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翼出现自动回中现象及锁定模式大偏!这是神马闻题?

楼主(2013-09-14):
在有飞控的情况下,手动副翼出现自动回中现象,这是神马闻题? 想在机上安装A3飞控,出现了奇怪的现象,普通增稳模式下两副翼不动也能保持在正常位置,唯独进入了锁定模式,两副翼就出现各向大偏转,这是在没动机身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种情况在以前没有碰到,以前安装的一个机子不管是锁定还是变通,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可这次就出现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怎么回事?望懂行的朋友解毒! 在飞控普通增稳模式下手动后的副翼情况还算正常,但会出现推杆还未回副翼就回中的现象,这是飞控造成的?真是神奇的飞控,能自动修正人的操纵?

网友A:
这是啥飞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啥飞机啊,

大肚子飞机!你想想如果有这样的飞机,除了装货还能装什么?

网友:
就看到了一个肚

网友B:
外形其次,主要做好了能操控飞上天就算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形其次,主要做好了能操控飞上天就算成功了

这还要看飞行的目的是什么?反正外形还是很重要的,大多数玩家喜欢像真机难道不是外形的原因?

网友C:
是运输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运输机吧

不是,是无人预警机!模型就是模型,有实体飞机在前面飞,只要能给其起个恰当的名字就有意义。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舵机是不是由于质量问题存在着飘移现象?

楼主:
真是怪事,就是回中了杆,舵机有时还会仪在张开角度.

网友:
A3pro 是吗??锁定模式下 没有设置舵机中位    设置方法  飞控设到关闭开关位置 将舵面微调到正常状态   把A3的开关 连续***开关两次 三档开关 从1-3挡 ***的开关2个来回 就可以了